CQ40进系统掉电,但进PE不掉,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12-01):
CQ40进系统掉电,但进PE不掉,怎么回事啊,进系统是刚过滚动条就掉了?请叫一下各位,有什么决绝办法???

网友:
散热不好?系统问题?

网友:
散热,没问题的,系统也从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
硬盘也换过了

网友:
你看CPU的供电正常不?不然换个U试试!

网友:
把外设拔掉试下呢

网友:
显卡供电,北桥和CPU供电不稳定都会这样。

网友:
供电正常啊

网友:
把显卡加焊一下,今天修到一个CQ40无显示的,就加焊显卡好的

网友:
不显示,谁都知道是显卡啊,可他是掉电啊?主题对不上啊

网友(点评):
我只是想说cq40.amd平台的那个机子,显卡不容易坏,倒是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进滚动条,分先后,刚刚进就死机蓝屏是北桥的问题,滚动了一会是南桥,外设的问题。你这机子,掉电也许是蓝屏重启了,只是在一瞬间,你没看见,可以尝试这个思路来修修

补充内容 (2011-12-2 13:20):
如点评所说,cpu的几相供电出现问题,因为在要进windows的时候,所需的功率较大、

LZ经验十足啊,同意LZ:5

网友:
还要看cpu几相供电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或者是内存。量量CPU和内存的电压。

网友:
你看看可以进安全模式吗?
把显卡驱动卸载后再看看。。。

网友:
都是怪毛病啊。

网友:
个人感觉是硬盘  换个试试看

网友:
觉得应该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检查有没有进水  一般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觉得南桥 和外设几率大点    等结果

网友:
取下 重新做显卡  基本也就解决了  全国人民都知道是显卡门引起的

网友:
不装驱动看能不能进得去

网友:
CPU找一个换一哈看。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现像,CPU 的供电不行,换了,个电容好了

网友:
进PE没问题,那就在PE下跑SUPER PI,如果跑完3200W还没事的话,那就重装系统试试,如果用的GHOST版的在安装过程中把驱动那一块都勾掉,尤其是显卡,装完再进系统应该不会有问题。剩下的就是驱动一个一个装呗,看装那个出问题,出问题的那个从官网在下驱动试试,如果还有问题,那就是那部分问题了。笔记本安装GHOST系统时,有的要换很多不同版本的才能正常的。

网友:
cpu 北桥  显卡 这三个地方开始查吧~~然后再看看硬盘~~一般硬盘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先做散热 散热不好也会导致掉电的 所以要从最简单的做起呵呵 在去判断别的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哦   楼主解决了吗   分享下

网友:
先显卡 后北桥   在供电    要不就是BIOS

网友:
查外设,我修到过掉电的,他就是南桥附近的一个小电阻阻值偏小导致的,你好好查哈

网友:
我也有台机器    是刚进系统就重启了    换过散热模块    加焊过CPU供电芯片  换过CPU    也没解决   你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如果是AMD得话  你把北桥给弄把   我修几个这样的问题   干北桥就好了

网友:
查下CPU核心供电、

网友:
虚焊吧。。。。先加焊全部电感 不行就得看你的了。有CPU换个吧 AMD的吧?还是不行就可能是桥了。

网友:
供电问题。。。

网友:
期待结果,学习经验。

网友:
装安装版系统试一下,可可能是驱动不兼容导致!先软后硬!

网友:
各大桥都有可能啊。怪毛病

网友:
是外设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 好像是近1年出现的。像CPU供电  也像北桥,不少朋友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HP的机器一般都爱坏桥的     进PE不掉电  你试试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了   看还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