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TM-P21跑E0,求助

楼主(2011-12-01):
V星G31TM-P21,编号MS-7529,跑E0,怀疑内存,内存供电一切正常,测量CPU供电,发现3相电有两相无波形,上假负载波形电压正常,上真U两相GS均无波形,有电压,但偏低,怀疑场管,换上下管故障照旧,求思路。该板电源管理用的是UP6206,没有换的。

网友:
貌似有点看不懂。。。

网友:
断线! 请检查!

网友:
哪里断线?

网友:
eo是内存不过检查内存吧,如果正常刷BIOS。V星板子丢BIOS。

网友:
CPU座子虚焊

网友:
哦,这个现象比较怪啊!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考虑cpu供电这一块儿吧!

网友:
EO 一般 是BIOS
楼上说的断线,一般常见于ASUS主板。一般烧断在内存cao下面。

网友:
有U供电没,有的话,刷个BIOS吧, 7529 BIOS 坏的不少,E0到内存了,换内存试试

网友:
感覺八成是 bios問題

网友(点评):
我也奇怪啊

网友:
现在是新情况:1:仍然怀疑场管,换09N03后发现两相电正常,再检查发现不正常那相电下管虚焊,加电后仍然不正常。2:现在只两相电,居然可以点亮,但只能点酷睿核心的,点赛扬E1400可以亮,点赛扬2.93还是跑E0,纠结中,求思路,求讲解。

网友(点评):
不过内存怎么扯到CPU核心了啊

网友:
我也感到奇怪啊,现在吃饭,下午继续

网友:
问题还没解决,纠结中,哪位处理过类似情况的说说?

网友:
换双核CPU 及上667M以上的内存,试下

网友:
问题解决:该主板不支持赛扬D的U,换了631后可以跑码点亮,进系统看PPS5个小时无异常,但是仍然有相电无波形,有电压,但是稍低,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一次见CPU的问题跑E0的,要是AMD的U或有可能,但是IINTEL的U没见过,还是C1-C5-E0,这样跑。哪位能解释下,也供大家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