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基础的迷惘

楼主(2011-12-01):
原本只想将基础了解的更深些想学会跑电路图和分析电路图,结果越看越“乌水”了如图:

      1.怎么感觉左图的G极与右图的D极有点不明白啊?
      2.不是说在台机上面多数是N沟的 MOSFET么 而且
极性都是像右图所说的 P和N沟通都是如此?为什么感
觉左图所标的极性和右图所说的不一样啊?

只想了解这个 MOSFET 的N沟和P沟道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只知道MOS管是控压,BCE是控流的,好迷惘~~

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1-12-2 11:38):
cpu 上管G极2V,D极12V,S极1.1V输出下管漏极;然后下管G极10V,D极1.1V接上管的源极,S极接GND
有那位高手指点下工作原理么。

网友:
多对着主板练练....

网友A:
也多看看.... 再想想...

网友B:
这么冷天气这么晚还没睡觉啊 呵呵,那就再打扰下~~
我总感觉被实际元件的 外型所迷惑,和电路图中的图形连不起来啊 不知道在模拟电路图中线路是怎么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多看看.... 再想想...

比如说吧 CPU的上管 12V输入 按图上面个说的就是G极是进 而按图下面说的是D极是进~~~???

网友:
楼主真用功,向你学习,

网友C:
多学学半导体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学学半导体原理...

请问下PN结原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冷天气这么晚还没睡觉啊 呵呵,那就再打扰下~~
我总感觉被实际元件的 外型所迷惑,和电路图中的图形 ...

管她,形头怎么变化,都是d极进,,,,g级开启    s输出.... ...

网友D:
找本电路基础出来翻翻

网友E:
三极管有一个线性放大区,可以用来放大模拟信号,所以模拟信号放大一般会用三极管而不用MOS管,
MOS管导通只需要在G极加一个电压,而G极电流基本为0,所以多半用在数字运算电路或开关电源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有一个线性放大区,可以用来放大模拟信号,所以模拟信号放大一般会用三极管而不用MOS管,
MOS管导通 ...

嗯,是懂非懂 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有一个线性放大区,可以用来放大模拟信号,所以模拟信号放大一般会用三极管而不用MOS管,
MOS管导通 ...

还有个不解的问题,请问下 我发的图中 那个图说的极性是对的啊~~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本电路基础出来翻翻

看迷糊了 才来问的,如图中 分不清那个说的GDS极是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她,形头怎么变化,都是d极进,,,,g级开启    s输出.... ...

G极一直是开启不变。
那也有说: D极和S极可以互相交换使用呢,又是怎马一回事呢?
难不成你说的D进S出 是N型;交换使用就成P型了么?谢谢

网友:
  你不要管后面的  现在我告诉你箭头朝向G的是N沟道 背向G的是P沟道。

N沟道的特性: G电压大于S极越多  DS的导通能力越强
P沟道则刚好相反 G电压越小 DS导通越强 其它我就不说 说多了你也晕了

不错!
这个说得好,如果理解成和三极管的原理差不多的话是不会错的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
多看几遍  多记就好了  开始都挺迷茫的尤其是场管和三极管

网友:
说实话这个东西我早忘了。。维修中最多也就打下沟道,有时候连沟道都不用打。。。。认得GDS,小的功用就OK了

网友:
最快测量方法!  红接D  黑接S     无穷大N   有数值P

网友:
慢慢来  吧基础的先学好了

网友:
学习高级的简单多了

网友:
多看些电路基础的书。看多了。。用心去理解原理就会懂得多一些。

网友:
大致工作情况是这样的:
PWM开关控制信号中的一组控制信号分别控制上管与下管,此信号一般为脉冲调宽信号,且这组信号相位差为180度(意思是上管导通了,下管必定截止;下管导通,上管必定截止)当上管导通后,12V经上管通过电感(给电感储能)对电容充电以给负载供电,与地形成直流回路。当上管截止,下管就导通,储能电感开始对电容充电以及给负载供电,与导通的下管形成直流回路.
至于你测量的电压只是一个峰值的代表值,具体还需要示波器看脉冲波形.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留言,或QQ403628659

网友B:
谢谢详细的解答,~~
我以前用模拟的示波器打过CPU附近的电感 脉冲直流进入后在示波器里看到有杂波,然后再打电感输出角出来的直流 就很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详细的解答,~~
我以前用模拟的示波器打过CPU附近的电感 脉冲直流进入后在示波器里看到有杂波,然后 ...

电感可以这么说,是一种隔交通直的元件,你说的后级没有杂波那是因为滤波电容的功效,当然电感也有功效

网友:
开始都挺迷茫的尤其是场管和三极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6607-1-1.html

网友:
饿 也不懂 过来看看

网友(2012-01-11):
学习的过程总是艰辛的,努力

网友:
我只知道场管G极与D和S极是隔离开的。N沟道是G极高电平控制D和S极导通,P沟道是G极低电平控制D和S极导通。
N沟道测二次:1.黑点D,红点S,有值;2.黑点S,红点D,无穷大;
P沟道测二次:1.红点D,黑点S,有值;2.黑点D,红点S,无穷大;

网友:
去报  训维远程的基础先听听

网友:
去那些高校旁边买点模电的书看吧,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