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max1845 vcccpuio电压出不来,

楼主(2011-12-01):
测各大电感 没有短路 max 1845 1.2v待机有,解发后就没了, vcccpuio不出,也没有短路。  测4、9、21、 22 各脚供电正常 on信号正常 于是换max1845 故障依旧 。vcccpuio接的那个Mos管Q46  第2脚无电压,4脚有,换了一个同型号的MOS管,还是不行。D23稳压二极管也拆下来量,阻值正常。哪们师傅帮忙想想法,是不是cpu坏了呢。

网友A:
换个U试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试下么。。。

要做BGA,上次别人已换过一次了,我也很怀疑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下不就行啦

网友:
怀疑还不去做,只有实践才能知道!你的思路很对,就差这一步了!

网友:
我也遇到和这一模一样的问题,开始我并个电容在c683,能成功开机,后来换了贴片上去,又不行了,在用表测量的时候不小心短了一下,讲换上的贴片及Q45给烧了,现在c683,Q45,Q46,MAX1845全换了,还是待机又1.2V,开机1.2和vcccpuio都没有!我是业余选手,呵呵,修的是自己的X31哦,求高手。

网友(2012-10-12):
换个u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