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硬盘正常分区格式化,能安装操作系统,却不能引导操作系统,

楼主(2011-12-01):
海尔笔记本,硬盘正常分区格式化,能安装操作系统,却不能引导操作系统,请问大哥大姐们,如何解决此故障,谢谢

网友:
分区的时候,引导设置对了没?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怎样设置啊,谢谢

网友(点评):
到维修店去吧。

网友:
到diskgen里面  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呵呵,你可真有意思哦,既然你是菜鸟,这些问题直接问你师傅那不是更快吗?BIOS设置人家怎么教你呀?

网友:
自己的本,昨晚开机的时候睡着了被推压了一下,在就这样了

网友:
重新给硬盘分区,再装下系统试试看

网友:
从装了N遍了,也重新分区和格式化N遍了,还是不行,一到滚动界面,\Windows\System32\Winload.exe
0xc00000和硬盘错误的字样undle  hard  eorre

网友:
如果不是引导记录问题,看来硬盘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坏了

网友:
对啊 到维修店去吧  这里的人也不会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硬盘吧

网友:
可能是硬盘罢工了总

网友:
查一下数据线,如果不是。可能硬盘坏了。我认为数据线的可能大。

网友:
检测硬盘吧!!

网友:
提示,未知硬盘错误。。。

网友:
硬盘里面是否“咯咯咯”的响呀?是磁头读不到信息的表现。我电脑近日就出现过这病,此时在BIOS里看不到硬盘,数据线换过,最后是硬盘的电源接口插排接触不好,当时还奇怪硬盘转得很正常呀!将接口处理一下就好了。日后回忆最近我换过硬盘反复插拔造成接口松动接触不良了。

网友:
海尔系统自带的保护,打海尔售后会教你。。

网友:
在bios里将硬盘改为ide试试

网友:
换一块硬盘,旧的装个盒做移动硬。

网友:
几年前我做过海尔的售后技术员,当时的海尔电脑都自带一键还原的,按F9.如果不卸载,做系统就蓝屏,不知道现在的海尔电脑是不是还这样。

网友:
你重建下分区表就可以啦!!这个都不会。那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
打海尔售后电话

网友:
C盘分区未激活吧95%可能。

网友:
重建分区表吧。。在不行低格!!

网友A:
海尔系统自带的保护吧

网友A(2011-12-31):
这个应该是在分区时未把系统盘设置为活动。随随便一个分区工具都可以解决。
同意楼主:
5.0
aguo123
同意楼主: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