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申请转正!谢谢斑竹大人了!!

楼主(2011-12-01):
笔记本通病
联想旭日210暗屏
IBM T系列机器通病如下:
故障现象:t2x系列出现暗屏解决:更换高压板或者灯管
故障现象:t2x内存槽容易虚:解决:加焊内存槽.
故障现象:t40/41机器通病出现蓝屏或者花屏死机现象解决:加焊显卡或者更换.
t22暗屏换屏线,一般t22的屏线爱有断线的,就是主板接口的第八脚,和高压条的倒第三脚,爱断线。
IBM机器通病:
t30,t40出现花屏,显卡问题
t23机器北桥旁边的电感虚焊导致cpu无供电
x31 加电不开机 显卡bga
sony
sony 迅驰的本,不加电先看开关线!开关线正常一般都是南桥烧掉了,如果加电不亮,肯定是显卡虚了!
联想e280s 不开机或内存检不过bios资料容易坏
此类机器出现暗屏,一般换高压条即可解决
东芝t21oo电源板易坏或虚焊
联想 旭日125 主板和acer有一款通用,cpu供电芯片容易空焊,加焊就好。
南桥容易烧坏,待机电流0.14
联想旭日150 屏轴容易引起a/b壳破裂
旭日150 3205容易虚焊,修好了n个了
联想150开机白屏:开机过一秒左右变白屏,加焊cpu供电芯片adp3205,百分百解决题
联想e255e260出现内存报警 加焊内存或更换北桥
ibm600x, 容易报3018613错误,键盘和小红点坏了
compaq b2000,不上电 换南桥。
明基有时开不了机 有时开的了 只有换板
hp`~~dv1000
用电池开机掉电~~`换‘c12<cpu座后面的那粒五脚管子>~~~不插内存都跑0a~~1772
sony r505 不开机,不加电的换3v 5v1.25v检测芯片
grx 加电不亮的 内存槽坏或者北桥问题
grs的 有开机辅助芯片 易坏
s16加电不亮的显卡虚焊
富士通s7010 ,不开机的为一个cpu供电ms管坏 还有cpu供电驱动芯片易坏
海尔h40主板上得硬盘接口容易松动。
h50不开机,i/o不良。
t30靠音响的那侧内存槽容易虚焊
hp v3000  cpu座易坏
d600不触发
i/o很大的关系
三星p20开机出现花屏,ati9000显卡加热没有用,重做bgaok
sony 只要是小机器点不亮,好多时候什么都不看,先放电
清华同方待机电流在0——0.01跳动,多为1632虚焊,加焊可解决
t2x待机电流过大。主板上有个六个脚的稳压芯片坏换了ok
dell d600通病
1、不充电
换电源适配器一般能解决
2、不上电、偶尔点不亮 网卡找不到
加热网卡芯片
通     病
1.东芝M200,M300  CPU下面的NEC大电容问题,更换为6330OK
2.`ACER 4520的机子C433的另一端到空槽焊点上的线断了
3.DELL 1420 都是短路 都是C113电容坏了 就在网卡附近
4.DELL D510\D600等机电池能用,外接电源不能用,是那个FL2靠那个电源头旁边的电感虚了。
5.IBM 联想 通病TB SHIP H8 SHIP IBM/LENOVO SHIP  容易坏,且 该处易进水腐蚀短路或断路
6.ASUS AJ8笔记本连续遇到几台开机不显示的机器.都是因为南桥烧坏引起
7.COMPAQ CQ40 其中的一个通病故障:能开机,但键盘灯不停地亮,没显示,电流能上到1.多。解决方法:把内存,电池都拆下,开机键按几下,再装上就没事了
8.IBM X31,故障:按开机键电源触发,指示灯状态工作正常,故障代码卡显示00,这种一般都是9.IBM R61I系列的机子,出现开机掉电的,在掉电后33V5V15V都还有,18V
没有了。发现多数是显卡后面的电容有短路现象,主要看有没有烧黑
10.ASUS Z9100图纸.此机不触发有通病换C225
11.联想Y300 北桥发烫  给内存供电的MAX1715边上F1保险损坏
12.联想E200   开机死机,多为BIOS刷坏引起的。
13.联想Y200  38不过内存多为BIOS损坏。
14.联想E390关机死机 南桥问题
15.联想E390 19V短路一般是电容和二极管击穿
16.联想E390E420A外观一样,
17.联想旭日150  CPU供电芯片易虚ADP3205)
18.联想125开机画面死机,大多时南桥虚焊
19.联想的机器IO易虚
20.联想的内存接口易虚
21.联想的机器BIOS爱坏。
22.联想的机器电源口爱坏
23.HP的机器不用原装电源 进系统后鼠标乱跑.
24.康柏1700花屏,多会屏线损引起的。
25.康柏1800白屏,多为液晶屏的供电保险损坏引起。内存接接口易虚。
26.康柏N800V 自动重启多为散热引起。CPU风扇脏引起。
27.HP NX 61206130,进系统死机,压着可以用,加焊南桥,OK,(通病)
28.HP DV4000不亮机,压南桥亮,重做,OK-

网友:
29.HP NC6000不充电,测充电电感只有1V左右的电压,换MAX1772,故障依旧,发现MAX1772旁边的电阻R1065阻值为0.96千欧,换2欧电阻,OK。

30.HP DV2000不充电,查充电芯片MAX8725E工作条件,发现10脚无高电平,查电路得知为IO控制,更换IO,OK

31.HP V3000  北桥易虚。

32. X31通病,要不就是MAX1845坏,无1.2V电压产生,要不就是MAX1845边上那个C683电容坏或性能不良.拆机,先从简单入手,裸板测量,3V,5V正常C683电容无1.2V电压,换上一个同型号的测试,正常!

33.HPNC6000  CPU供电芯片虚焊

34.HP NX5000 不开机维修一例------主板断线 引起CPU供电没有

35.HP NC4010 不充电  标01C电阻损坏

36.HPNC 4010  加电掉电 CPU供电MOS管击

37.HP DV1000  PC87541V IO易虚,坏

38.HP DV2000,3000开机不显一般是显卡虚焊,农民工都知道。

39.HP M2000 南桥爱坏

40.HP的机器加电不显多为 IO虚焊,IO鼓包

41.HP的机器公共点19V短路多为滤波电容击穿引起。

42.康柏X1000的显卡板接口易虚焊

43.康柏B200 跑乱码,不认内存,都是BIOS的问题。

44.康博N620C 不过显卡BIOS问题

45.康柏NC610 电源板易坏

46.HP 康柏机器CMOS电池没装和没电会自动开机

47.HP不过CPU,一般时CPU供电芯片虚焊。

48.康柏机器I/O和晶振易虚焊

49.神州优雅 M735T的通病.插上电源,待机3.3V 5V正常,按下开机健没有反映、开机键也没有跳变,COMS电池没有电<记得有几款机型是电池没电也会开不了>..换后一样。BIOS芯片刮后洗后一样,按住BIOS正常。加焊BIOS坐OKK,这个以前有修过两次,也是通病

50.惠普H541,540和6520S机子,他们的板子相差不多,雷击后最容易坏南桥旁那个Q517的N沟道MOS管,有的网卡、I/O、一起坏有的单独坏,但大多会坏

51.明基R55 不过内存,电流1.08A ,将新显卡重新加焊故障依旧,原来是时候测试卡走代码都亮了,现在测试卡走0A ,将显卡拆除,上卡故障代码依旧刷BIOSOK

52.华硕A3V通电无显示,网卡背面的电阻坏了.不开机,电流0.08 一般都是 SN0508073 坏了,没1.0 电压输出.换了都好

53.SONY CR、SZ系列独显的能跑电流无显示,显卡重做BGA.

54. hp 500 掉电。此机MAX1532 CPU供电,容易虚

SONY GRX700开机无响应

SONY GRX700按下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插入电源适配器,电池充电指示灯也无反应。拆机测量DC-DC分配器电压均正常,检查开机3V电压,对地电压为0V。这时故障现象可以判断为BIOS保护故障,需把BIOS备份电池拔下,短接两个引脚1~3秒。然后把 BIOS备份电池装好,开机检测,故障排除。此种故障在SONY机子上是最常见的,尤其是受到外来强脉冲电压的时候。比如说,电池和电源适配器的突然拔插、外部造成的内部电路的短路等。

SONY PCG-V505笔记本安全不加电通病

这种问题:不要做什么南桥和:主要是:H8受保护了:故障:为不加电:主要是主电压过不了隔离电路等:有时给COMS电池拿掉就会好但用两次又不行了:解决问题有三种:一是给保护隔离电路的控制极电路给该了:控制极是19V当5V电压过来拉低时就行所以你给该成低电平也行:2是给19V割断控制线也行:不过这样每级都要割断:三是:给H8芯片右下脚两个检测的二极管拿掉:这样是最好的。这是:SONY Z505R505这两款机的通病。

sony笔记本解密:

SONY秘诀一

解决SONY问题的第一招就是给COMS电路放电,清除错误记忆。

SONY 密码忘了怎么办?

专业解SONY笔记本BIOS密码。不用拆机即可解密,其算号只需1秒。 SONY笔记本通用算号程序。SONY笔记本上,都有自己唯一的序列号。其实我们通过此序列号,即可方便的计算出适用于自己机器的通用密码。如果开机提示密码,使用此算号器,输入序列号的最后7位序列号。即可方便解出通用密码。

程序及解密过程如下:首先运行解密程序。

然后输入笔记本上的序列号最后7位。

此机器的通用密码即为:3670754

索尼R505DS不能开机故障,有时跳FF 17 18代码

有一机型为R505DS的机器,拿来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不能开的时候数码卡有时跳FF,有时跳17   28,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后来拿给同行搞好了,看到上面2501N的八脚芯片都换过了,其它地方没有动,不知道这种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请问谁有芯片的资料传个上来,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款机器的通病!请论坛里的高手不吝赐教! 这个2501N芯片是两个独立的场效应管合在一起的,是R505的通病,换了就好了。

网友:
找个本本杀手 来验证下吧

网友:
我都注册半年了还没转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网友:
去快捷导航那里接任务做,速度转正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