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比较白痴的问题 希望大家别笑话

楼主(2011-12-01):
如题 其实就是显卡风扇的问题
PCB上有4PIN的焊点空的 想补全 然后废除2pin风扇插口 改换4pin温控风扇 不知道可不可以 希望高人不要笑话~G92系列~
谢谢了
显卡

网友:
如果4P口那里有相应的电路就基本可以,还得看BIOS是不是支持温控风扇。

网友:
要看显卡是不是支持温控,不过你可以先试试

网友:
为什么要改温控的啊,直接12V引进来长转不好么??

网友:
不改温控吵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