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摔坏了求助

楼主(2011-12-02):
一个朋友的DELL D620,摔坏了,开机后3-4秒就自动关机,估计是主板坏了,
内存,CPU,全换过,硬盘光驱等也全除掉了试过,
用市电,电池都试过没有用,
现在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试一下液晶屏是好是好,
手上没有一样的本子,有没有测试方法,怎么试

网友:
赶紧拍卖,没用了

网友:
开机掉电。换CPU 内存 硬盘 光驱都是白扯。LZ你是搞维修的吗?如果不是就抓紧找专业维修的去。如果是,感觉你要加强学习哦。看你什么呢都不懂啊。难道你不知道摔过的机子容易掉点?无语!

楼主太不专业了

网友:
楼主赶紧买块主板吧,装上试试,不然你怎么测,又没有通用主板,哎,

网友:
摔的 机器很难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还是换板吧  。 很难修的。

网友:
好修呀,只要细心(必须都会电路)

网友:
一般不需要换板子,实在不行可与联系

网友:
估计是板层断线了    要么桥下 面掉点了   很难搞的

网友:
你这种状况   有些时候拆装就会好   如果还不好的话  多半是BGA某个大芯片摔空焊了 好多摔过的板子 焊盘会被摔掉点  换个硬盘  要还是不行  建议客户换板子吧

网友:
摔过一般是虚汗了,拆开仔细检查一下,掉电应该是又电压没起来

网友:
楼主不是修电脑的吧?建议换板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赶紧换主板把 即使你修好了也估计也不稳定

网友:
不过这下明白了IBM灌胶机的原因,为了摔机后,BGA点不掉,不过具体是这样吗

网友:
先看你自己的机子的摔坏程度决定修不修,只要不是很严重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业余情况,还是换板子吧。

网友:
楼主肯定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键盘上的灯是怎么亮的吗。怎么就关了吗。

网友:
LZ想知道屏好不好的  可以用外接把灯管点下   看屏碎了没  没碎的话  一般屏是好的   不会因为短路什么烧了    几率是很小的

网友:
应该是什么摔虚焊掉了吧,这个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