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a的bios密码如何解

楼主(2011-12-02):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昭阳e42a集成显卡的机器,开机后要输了密码,拆机换了同样主板上的bios也不行,后来就从刷了个bios, 也不行。请问如何下手????????

网友:
主板版本号码是:la-3541p rev:2.0

网友:
bios 型号:mx25l8005hzc

网友:
上面的bios是不要密码的,从好得机器上刷下来的,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怎么不提供点消息

网友:
内存槽后面有个放电触点 放电就行了

网友:
六楼正解,不行还可以找24数据苡片.

网友:
台式可以放点  笔记本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放点   那个触点什么样子吗。

网友:
第二次 听到那个  触电放电的 没试过。之前hp的一台也是 tc4200  我直接放电bios密码就清空了 真舒服

网友:
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放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