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接有多难,UNF5A主板屡焊屡坏

楼主(2011-12-02):
这个主板一般问题就是检不过内存,检不过显卡,所有供电都正常,那就焊吧,上BGA焊完之后一般就是复位灯常亮,但是我焊笔记本的显卡芯片就没有问题,比如先烘烘板子,温度控制一下,这些办法都试了,我就有点无语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点评):
这种板最垃圾了,桥特别难焊,因为桥在中间,加焊的时候很容易变形

网友:
有的时候就是芯片本身就已经损坏了,高温焊接只是加重了损坏的速度,其实如果你有芯片的话更换一个就可以了,但是成本毕竟太高了

网友:
单桥芯片还要看运气的,我一般就是稍微加焊一下就行的,加上焊膏

网友:
请问:你用的风嘴是否大过要加焊的芯片?

网友:
对,是大过芯片,不过我的不是吹风的,是烤的

网友:
以前我还动一下看看芯片能不能动,现在我就动动旁边小电容,动了就停火,

网友:
上下加热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台式机的板子和显卡BGA成功率跟笔记本没得比,有同感

网友:
BGA坏了,做BGA看看。

网友:
是呀,做一个坏一个,我就有点郁闷了

网友:
单桥的不太好焊。。弄不好就爆。

网友:
温度上到190度的时候,把上热风枪抬高,抬高至芯片上方5厘米左右的位置上,让下疯抢继续加热,至到210就可以关掉了。

网友:
我是ESC 的老是焊不好啊。死了不下5块了

网友:
桥上加个高温胶保护下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焊接细心点就行了。

网友:
主要是台板的PCB的用料比笔记本的PCB要少多了,,板层少,铜少,板子薄,所以才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收藏了 我手里刚好有着块板子  回头试试看   板子到手也没有看是什么故障  好像是不过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