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病毒怎么杀?

楼主(2011-12-02):
先上图:

360杀完后。重启电脑问题还是一样。谁能说下。这人怎么杀呢?

网友(点评):
360的东西不敢恭维啊,换个杀软吧,木有意思,但是对于楼主的头像是大大的有意思。嘎嘎

网友:
可能是你安装了什么主题,窗口样式模块被替换。
但也不一定就是病毒,先把这个文件复制下来用别的杀毒软件直接扫描

网友:
不过楼主的头像真的是给力啊

网友:
重新装系统试试

网友:
大哥,重装系统就不是杀毒了!!!

网友:
用360急救箱试试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里杀毒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用360强力杀毒模式试试。

网友:
有些是插件不是毒是需要请理的

网友:
杀毒软件不一定能用

网友:
楼主的头像真是危险项目啊,呵呵!360 不是万能的,我们都不用。

网友:
用360急救箱试试,可能是引导型病毒呢

网友:
楼主的头像给力啊

网友:
用pe进入系统,从干净的系统拷贝这个文件过来即可,改文件目录C:\WINDOWS\system32\

网友:
个别DLL文件被篡改了,杀不掉的,做系统吧,

网友:
影响正常使用吗?有些你下载的第三方软件说不定里面的文件和360不兼容 就变成木马啥的了

网友:
我从来不用360,一点效果都没有。很多客户中毒了电脑拿来都是用的360!

网友:
文件被修改後執行

网友:
试一下超级巡警杀毒软件或者试一下雨林木风系统,个人认为病毒杀不掉,与系统有关(像顽固病毒基本上都是利用当前的系统进行恢复,造成病毒无法彻底清除的现象。),现在针对XP系统的病毒很多,但是同样的病毒到了另一种全新的系统就不一定能运行。360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杀毒软件主要是用来防毒的,如果你重装的新系统立即用360进行杀毒并且每天开机启动360想中毒都难。还有就是你觉得电脑不能正常是用了,然后再使用360进行杀毒,很难清除病毒。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安装了360安全卫士但是开机不启动,电脑中毒后360安全卫士无法打开(这是因为这种病毒是针对360的,就像楼主说的那个病毒是针对当前的操作系统的),这并不能说明360就比别的杀毒软件差,国内大部分用户都装了360,如果病毒不针对360,那它根本无法传播。360无法使用时大家也可以使用其他的一些不出名的杀毒软件,超级巡警就很好!为什么不用金山、瑞星、和卡巴?这些杀毒软件和超级巡警比起来要强很多。但是病毒病毒主要是针对比较出名的杀毒软件。因为不出名的杀毒软件基本上没人装,但是并不代表没用。总结一下:没中毒一前就装360(防毒能力超强,记着设置开机启动360),中毒后随便找个杀毒软件杀一下就行,能不能杀掉就看你人品了!

网友:
别理360   养着  没危险的

网友:
换个杀毒软件试一下?另外可以进安全模式去查杀也行的。

网友:
昨天用360急救箱用了快1小时了。也没用。后来换成了金山卫士,全都 是在安全模式下运行的。可问题还是一样,电脑重启后这玩意儿还在。我现在真是无语了,因这电脑装了好些软件,不太方便装系统,而且也没有影响使用,所以也就不管了,以后有招了再说吧。唉。。。。

网友:
你确定是软件问题引起的重启么?

网友(点评):
什么软件引起的重启??

网友:
进DOS所有盘东西都格式化,重装

网友:
如果必须要重装系统,就不劳各大虾指点了

网友:
头像转过身来更由意思。

网友:
有意思
还是换别的软件试一下吧

网友:
卡巴斯基全盘扫描下, 360伤不起

网友(2013-01-14):
先反注册,在下一个安全的这个dll文件粘贴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