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产预宏电源开机爆保险。更换所有原件负载能力下降!维修遇瓶颈!!

楼主(2011-12-02):
东莞产预宏电源开机爆保险。更换所有原件负载能力下降。只能带主板硬盘无法启动!此电源是客户电脑无法开机送来的。开机看到保险爆了。打开查看,Q2(13007)爆了。共计烧了4个原件,13007 FR517二极管 红红金金色环 还一个220欧姆电阻全部更换,正常开机上负载光驱正常,上主机主板正常启动,硬盘不工作。测量300V为288V更换470UF200V电容2个测得299V电压正常,上负载故障依旧,更换13007为13009二个测试故障仍旧。更换后极所有滤波电容故障依旧。够折腾了吧。。同志们别告诉我环494啊。。没用地。。请高手帮忙看看。空载一切正常,带个光驱也非常正常。。

网友:
现学现卖——你看看有没有可能有虚焊的地方,试着加焊看看。尤其是电流较大的部位。

网友:
把次级的几个整流管也换换试一下了。

网友:
电容和功率管有没有老化看一下

网友:
电容都换了。开关管和双二极管都换了。虚焊应该不会都换了。。

网友:
硬盘接口线检查一下有没问题

网友:
硬盘接口线是好地。搞维修的,天天用这个电脑做测试。。。

网友:
如果待机5V和IC供电正常。就换输出5  12V整流管滤波。

网友:
待机5V和IC供电很正常。电源带小负载都正常。5V12V输出整流管和电容都换过了。。二极管也换了。还是这样。我准备换个光耦看看。。

网友:
是否是后级输出电容品质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