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10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1-12-02):
接修一台方正R610本子,本子使用正常,就是不能切换外接显示器,确定键盘是OK的,因为同样操作其它功能正常,唯独切换显示器功能不正常,且按下切换键后本子一点反应也没有,正常应该会闪一下,它闪都不闪一下,无任何反应,求助一下论坛高手!谢谢!!

网友:
bios设置对没有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是显卡门。

网友:
重启一遍怎么样啊!!

网友:
拆机看了一下,VGA口旁边的元件都被前一个师傅全部给拆了!估计是用户太扣门,像是别人故意搞的,客户是一老师,来我店里之前先打的电话,说200块给他修好,我说那你找补锅的帮你搞吧,至少起步400,后来他同意了,送来我这里修的!修的时候,还仔细看一下他的本子,而且对他的电池特别不放心,把机器留下了,把电池带走了!唉,如今的人!!!没话说了!

网友:
目前已经初告战捷,查出北桥边的R93和R94被前一个师傅脱开放在旁边,恢复后用示波器量行场信号已经输出到了U18 U19上面,可是手上没有U18和U19,还是无法使机器正常使用!

网友:
经过最后的查实,还是桥的问题,NND,三基色信号输出对地阻抗都变小了,查到桥发现是桥内部有问题!在安徽合肥或者六安地区有没有能做桥的朋友?帮忙做一下桥!

网友:
用个土炮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