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把网卡当USB,挂了

楼主(2011-12-02):
是这样的。不小心把USB线插到网卡,一开机子,不工作,一看吓一跳,网卡当成USB了。再插诊断卡跑马。D0.再怎么样也是一样。以前好的时候是跑的。看样子,挂了。是不是网卡坏了,拆了网卡,还是一样,哎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这个错误不能烦啊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USB插到网卡上不会烧掉网卡的,跑D0是BIOS问题多……

网友:
人才,怎么插得进去的?我的就插不进去,U口大一些的,就算插进去了,网卡是全是弱信号,全部短接在一起,也不会损坏什么的啊。

网友:
以前一直是十分正常的啊,就这一次,插错之后。就D0了,以前有客人也插错过,确实也没有坏机子。可这次难道这么巧合的好。

网友A:
测量了一下此主板,的PCIREST信号只有1.25V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绝对不正常 没见过主板有复位1.25v这种设计的

网友:
  还是LZ 厉害        哪里短接了吧,

网友:
哈哈,不至于插错口就烧网卡啊,楼主今天去买彩票吧,真能中!呵呵。

网友:
呵呵,那是你的运气不好了,我也经常这样但没有一次烧了的

网友:
楼主神人,我也插过但从未烧过

网友:
USB设备,是可以插到网卡口里的,,一般都是插机箱后面时不注意,,但不会烧什么的,,

网友:
断电,清除一下CMOS试试看。

网友:
你真牛啊。这个也能插反的啊,估计那里烧了吧,刷刷BLOS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了一下此主板,的PCIREST信号只有1.25V是否正常

正常,PCIRST#正常情况下是高电平,取消复位状态。

网友:
扣电池放电·看看吧··会不会是你点子被·正好坏了·你赶上了·用力按下CPU坐看是虚焊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了一下此主板,的PCIREST信号只有1.25V是否正常

一般是3.3V

网友:
我有一次给别人换USB口子,他说他把USB插反了。就坏掉了。后来,我也把他反这装,插上U盘直接黑掉了。还好那个笔记本还没烧耶,,,你真是运气

网友:
怎么能得进去啊! 牛啊

网友:
确实有点牛哦。。。

网友:
人才啊,不服不行啊

网友:
小心南桥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