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5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楼主(2011-12-02):
我感到非常的崩溃

前几天帮朋友修了一台东芝L305,故障现象为掉电,花屏···

我百度了一下,基本都属于法拉电容的问题,于是根据教材并联330UF的两个电容,

茫茫然发现问题已经解决,经过几天测试,OK···

结果昨天开始出现反复掉电的问题,偶尔掉电,不规律,掉电从新启动。而且还花屏。

我实在是崩溃了,难道还要焊上两个吗?(我上次修直接拿下了法拉电容,焊接上8个330UF,当时就解决了)

请求赐教

网友:
晕,你没有把它旧的取下来吗。
取下来
上4个就可以了。

网友:
掉电看来还是和电容脱不了干系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  返修的   一开始加了4个  过了几天返修了    不知道是要把原来的 取了  还是怎么的

网友:
我估计得把以前的拿下来,我以前的就是拿下来,然后焊了8个搞定了···

网友:
我都是加上去的   返修的也少   不过你现在问题应该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四个太少啦,一般上六个就没问题,你上八个倒真强,把中间的位置用手术刀刮一条地出来,然后就可以一边并三个,八个我倒真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测出此类问题

网友:
少了不行,2个是可以用,但是会出问题,6个才跟原来的一样,所有说最好是上6个,上8个肯定没错了,问题是有那么多地方给你上吗

网友:
还是没搞定,从新焊接了还是不行,是不是非得订一个法拉电容啊,请高手指点,我要崩溃了

网友:
L305好像没有NEC大电容吧,应该是200系列的才有吧?楼主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
你拆下来的330的是不是有问题哦  我遇到过 现在都是拆下来测量过 没问题才上的 基本4个就够了

网友:
把CPU背面的NEC大电容取掉.换上6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我前两天修了一台机器,不知道是什么怪问题,等下客户又要拿过来啊

网友:
我一般都6个电容

网友:
有时候加两个上去不行,我也试过,加了两个,当时好了,过段时间就返修,直接拆了,换6个上去肯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