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26但是不亮机

楼主(2011-12-02):
早上好!大虾:求救问题是:台式机开不了机(不亮机)诊断卡显示25,按机箱面板上的开关按钮关不了机,我换上一块好的显卡,诊断卡显示会跳码到7F中间会有一长二短的滴声,反复插拨和擦金手指和内存也是这样,但可以按机箱面板上的开关按钮可以关机,但还是不能亮机;插上另外一块好的显卡,诊断卡显示跳码到26就不跳码了,没有滴声提示,反复插拨和擦金手指和内存也是这样,还是开不了机,但是也可以按机箱面板上的开关按钮可以关机。请问这种不亮机如何修理?先谢谢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换显卡不行就刷bios试试,实在不行就看一下槽子和北桥

网友(点评):
清下BIOS先,看显卡的插槽边的电容,不成有可能北桥坏

网友:
25过内存了啊,到显卡了,重点查内存,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显卡是好的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但你没告诉我们主板是什么型号,也只能告诉你不是显卡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25.26是、显卡换张显卡或用像皮擦哈金手指

网友:
用洗板水刷下 主板的 显卡槽,不行就刷 BIOS

网友:
有些机子跑到26就亮了.试下线有没有擦好

网友:
刷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是主板不认显卡、重点AGP槽电路

网友:
先刷下BIOS,不亮,就只能加焊北桥了。。。。。。。。。

网友:
嗯  同意  你换上好的显卡  使劲摁住北桥再试试

网友:
同意13楼,应该是北桥,碰到过,没有修好,用户不给钱,没有换北桥。

网友:
原来是北桥   我也碰到过   就是找不出哪得问题

网友:
检查显卡,换一个确定好的显卡试试,不行就冲下北桥,再不行就要刷bios 了

网友:
跳完线不亮刷BIOS

网友:
先刷下BIOS,不亮,就只能加焊北桥
11.html

网友:
感觉上不是插槽就是北桥了

网友(2012-02-08):
26,7F都是显卡不工作

网友:
,我看的是个七喜的电脑,也是这个问题,CMOS放电,然后换个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2012-04-20):
有一块也是这个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BIOS 北桥,32颗耦合电容。

网友:
26不亮肯定是先查显卡了 内存都过了没必要查了吧

网友:
到底是那坏了,说个准确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是台式机的板还是笔记本的啊?

网友:
集成的 就这样解决 独立的换个显卡就好  有时候vga那个接口硬拽也会有问题 加焊一下

网友:
我感觉是北桥的问题,压一压

网友:
不是插槽就是NB了,应该就这样

网友:
检查显卡,换一个确定好的显卡试试。

网友:
插巢有问题吧

网友(2012-05-20):
送修吧,,,,不过显卡

网友:
刷BIOS,搞显卡,搞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