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自动加电不显示 谁遇到过

楼主(2011-12-02):
华硕a6j有时自动加电不显示 按开机键关机不能再开机  有时待机正常不自动加电 按开机键正常亮机 哪的问题 谁遇到过?

在线等 求指教!~!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晶振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是把COMS电池的电放了好的!楼主不防也试试

网友(点评):
放电好了 但是大多数能开机 但有时侯又不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找一块新电池换上

网友(点评):
电池电压正常啊

网友:
LZ说的开机就不能再关机   是按几秒钟都不能关机吗  还是就按一下呀   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自动加电不显示 然后按关机键 到待机 再按开机键不能触发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不少,我个人感觉你应该先加焊南桥,或者是ENE之类的开机芯片。

华硕的机器加焊开机芯片应该是个常见的故障,你可以先试试··不行在做南桥。

网友:
COMS电池的电放了,再测一测你的开关,可别开关有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