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楼主(2011-12-02):
开机灯管亮一下就灭了,用外接灯管也是亮一下就灭了,感觉是高压板的原因,但是具体是那一部分呢?

网友:
补充一下,HKC S988A台式机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脸个图都没发出来啊,把故障写仔细点啊,你那个是电源一体版吗?电容坏了没,高压MOS管有没有短路的。你都没写出来,没办法判断啊,是在不行你换个通用高压板试试看还灭不灭了!

网友:
那还不是电容挂鸟,

网友A:
恩  不好意思啊,没法传图了, 是电源一体板,检查电容都完好,换了个高压包还是亮一下就灭了,MOS管也没短路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条啊!!!多省事啊!

网友:
HKC的12V电容出问题的概率挺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  不好意思啊,没法传图了, 是电源一体板,检查电容都完好,换了个高压包还是亮一下就灭了,MOS管也没 ...

你把高压IC取消保护试下,看好不好使,要不就换通用高压板吧,三根线搞定,也没多少成本,价格人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高压IC取消保护试下,看好不好使,要不就换通用高压板吧,三根线搞定,也没多少成本,价格人便宜!

改过高压板,去掉保护,依然还亮一下就灭,很让人郁闷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高压板,去掉保护,依然还亮一下就灭,很让人郁闷啊 ...

你量下按键板电压,看看正常不,或者你把按键板拔掉在测试下机器,要是还是那样估计应该是灯管有问题了!你把屏拆开看看吧!

网友:
恩 已经找到问题了,屏坏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以后有什么问题还需多多指教啊 !

网友:
=先换瓷介电容。高压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