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02):
第一次开机需要按10多次才能开机,确定是电源问题,PG信号也是5V啊,各项电压正常。
信号

网友:
如果确定是电源问题,那就打开看看,“望、闻、问、切”。
测一下各项电压,这样也好让大家帮你出出主意呀。

网友:
楼主,你怎么不判断下是不是开关问题呢?

网友:
先确定故障部位再修,不要旧伤没好,又添新伤。

网友:
虽然有些电源测试电压正常但电流不够也是无法开机

网友:
你没想过是主板有问题吗?

网友:
这就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啊,我先把稍鼓的电容换一下,凭我经验这个根电容没关系。

网友:
先换电源,没问题将主板从机箱取出直接用螺丝刀短接开机针

网友:
是不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转一下停一下 不断的重复??

网友:
确定不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
查300V滤波 换待机和IC供电滤波
同意楼主:
5.0
yangb678
同意楼主:
这也是我想说的。

网友:
感觉像是300V 滤波大电容问题 把那2个换了试试。在看看输入部分电容有没鼓包的

网友:
把电源SB+5V上的滤波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换个待机5VSB前级的震荡电容试试

网友:
你可以把主机上的微动开关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