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431 能否代换KL431

楼主(2011-12-02):
KA431 能否代换KL431  不知道能否代换????????????????????????????????????????

网友:
有知道的来顶我 一下急换

网友:
是一样的,可以代,,

网友:
只要是431,都可以代换。

网友:
一样的,只不过出厂厂家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首排字母一样才能代换吗

我们老板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老板教的

那一般是表示厂家的,基本数字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431是个三端基准电路,各个厂家的431可以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