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518通病

楼主(2011-12-02):
现已知。电流道0.2安为CPU后面的 WR 2R5 102的大电容坏。有朋友用6个电容改都不行,经本人测试,用东芝M200系列的大电容necOE128可以代换,  WR2R5102的电容好像买不到。
一般开机瞬间 CPU供电上管 有电压输出,然后快速拉低。
。。。。。。。。。。。。。本人的下载分用完了,求大家 赏点下载分。。。。。。。。。。。。。。

网友:
6个电容不得行嘛,NEC128都可以代换,为什么不能互换

网友(点评):
你的问题我看明白了 ,你是 来找碴的吧,看帖子

网友:
东芝那个也不多啊,用4个330的不行吗,都可以代东芝的

网友:
我估计这个特殊电容的容量跟你焊接时的时间有关系

网友:
3楼的说得对 用6个不行的话可以只用4个就OK的 亲测过的。。。。

网友:
用4个220的电容代替,一边两个,屡试不爽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积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