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不加电

楼主(2011-12-02):
最近接了一台DELL 1501 笔记本广达代工 接上电源开机无法加电   电流显示0.001待机,开机无跳变,插上电池同样,按键有3V电压,,MAX8774也换过均同样,本人是菜鸟
问:该怎么检测呢??

网友:
1.先看有没明显的元件损坏  2.换个超级IO看下  3.给南桥做下BGA  我个人的维修思路一般就是这几个步骤

网友:
这机器的待机有点高,楼主这个待机电流应该不对,查下EC  BIOS工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