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变黑不显

楼主(2011-12-02):
本人现在一台海尔液晶显示器用一下就变黑不显了,但是灯管还是在工作的,不过有时也还会显示,请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是灯管的问题,这台机器是唯冠产的,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送到修理店,,修一下,,,小问题,,,,,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黑屏的症状,如果灯管是好的,那么应该就是电源板的高压板块有问题,特别是看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修过几个这样的  1,电源接口脱焊   ,2 电容鼓包。3。高压包老化,或高压包边上的3KV电容

网友:
接触问题

网友:
说得不是很清楚!你是要自己维修,还是找别人维修啊?

网友:
灯管是好的  那个差不多就是电容和高压板了

网友:
黑屏了  光管又再工作  什么意思哦   灯管工作不就亮了  怎么黑屏了    黑屏了  是高压电路不工作了  或者保护了   我晕

网友:
你的问题一般都是电容  或者高压一块出问题了   修或者换  都可以

网友:
灯管凉了  怎么会有高压问 题啊   晕倒   应该是电容爆了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条问题

网友:
高压一块出问题了  修或者换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