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元器件

楼主(2011-12-02):
如图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元器件,还有一个芯片,都是我自己从笔记本主板上取下来的。但是我对元器件检测太模糊了,特别是三个脚的二极管三极管,不看主板我还真分不清啊,还有场效应管还不会检测。求高手指点呵呵!还有就是测出来的值又是啥意思啊,对了,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芯片可以忽略。

网友(点评):
要资料找我

网友:
柑色的一般是电容,黑色的一般是电阻,芯片要查上面的型号来对

网友:
这些元件不是几个字就能说上来怎么测量,最好在网上查下资料,资料都是很详细的

网友:
元器件我都认识,但是对测量还是不太懂啊

网友A:
建议看下刘坚强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下刘坚强的教程

我没有刘坚强的教程啊,你给我发个好吧

网友:
谁是刘坚强啊

网友(2015-11-11):
先看看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