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怪问题,大家进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1-12-02):
             一客户的本,V3000,AMD TK57的U,单桥。故障现象是能点亮一次,可以进系统。但关机以后,再开,就点不亮了,电流停在0.8左右。此时测量CPU电压为0.9V,正常应为1.1V。换场馆,芯片还是一样。后来查到是VID组合发生了变化,导致电压只有0.9V,想问各位师傅,是不是换一个U试一下?除了U问题,还会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单桥 AMD  的 一般CPU  要么是桥 你不防换个U  网上买个才几十元。

网友:
你换U就OK了

网友:
补充一下,桥重新值过球还是一样

网友:
AMD的U易坏,先换个

网友:
应该是桥的是    这种桥容易坏

网友:
这款本啊   不好说的  U也爱坏  但是桥也是个毛病   你换U看看的  不行就把桥干下来直珠

网友:
换U一般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桥,很脆弱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