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300 上适配器不亮,电池亮维修求助

楼主(2011-12-02):
如题
东芝 A300机器
上电池能亮
如果上适配器的话 进系统立马掉电重启
插上电池之后,用稳压电源  上了 12V就短路,插上电池后,开机了,插上稳压电源立马短路,电压从19变成了 15
请问 问题在哪?

请各位指点, 客户是外地的 今天就得拿机器走。

补充内容 (2011-12-4 16:08):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吧? 电容会短路?

补充内容 (2011-12-4 16:08):
装了电池后, 装适配器会短路哦~~

网友:
插上电池后,开机了,插上稳压电源立马短路,电压从19变成了 15

网友:
那就修充电电路,隔离保护了

网友:
短路啊,适配器跟电池一起插上短路啊

网友:
查充电电路的IC或MOS管有无损坏,或者检查切换电池供电的P管。楼主说的应该是插上适配器电池充电就掉电保护。19VP管被关闭 12VP管输出

网友:
充放电电路切换有问题.也有可能是IC坏了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吧  你單插适配器看看

网友:
看看你的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换个大电容一定好

网友:
A300 好像是有大电容的吧。

网友:
东芝通病,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还是看看充放电路吧,可能短了

网友:
查隔离电路,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刚修了台 东芝M211 电池怎么用都没问题,只要上适配器,不管有没有电池,掉电  然后查了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无果,都是好的~~~~因此换大电容,搞定~~~~不建议楼主直接换大电容,先排除下保护隔离和充电电路在干大电容

网友:
我晕,大电容干掉先.这个很通病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电容?适配器接口边上的?

cpu  后面的电容!!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大电容的问题噢,估计是充电线路的问题

网友:
这就是东芝特有的大电容,容易出问题,会引起掉电,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