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闻所未闻的9600GT假卡(刷卡)求驱动

楼主(2011-12-02):
先上图介绍:
正面图。

反面图,各位看官看清楚了,GF9600GT 1GB 128BIT DDR3.

拆掉散热片之后的真相图,各位更要看清楚了,ATI RV515核心。

手头有两张,还算蛮新的,卖50米一张行吗?
    这是疯狂的刷BIOS的假卡,NV的驱动装不上 ATI的驱动也装不上。我对软件不精通。我晕死,真想找个驱动把卡卖了。用驱动精灵?没试过不知行不行。再说我是网络卖卡,买家装不上驱动也不知道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将会做退货处理我会浪费来回运费滴。就想找个正确的驱动做个光盘随卡附送。各位高手玩家谁帮帮忙呀??跪求驱动,不甚感谢!

网络卖卡 给跟顾客说清楚哦 别整麻烦事
通过这个显卡的硬件id改一下驱动再手动安装就行了。
你都是专修显卡的 怎么这个都没听说过呢? 假卡已经网上流传很长时间了 贪便宜是要付出代价的 96Gt几乎都有外接供电的 也有极少节能版 你想象下那个价钱就值得怀疑的了 其实外观一眼就能看出
用驱动精灵可以的,
中招了?送你五分,以为安慰吧。

网友:
这不是假的吧  七彩虹出品的我见过好多   杂种  ATI和NV的整合品

这明显不是七彩虹的,七彩虹的标都不是这样的,而且上面的标签也写着,影X显卡,所以可以判定100%为小厂假卡

网友:
你不会找个ATI显卡的BIOS刷回来,不就行了,我有好几块假显卡,都是这术样做的.

网友:
天朝的产物,超高级的

网友:
这么假的还是头一次看见   买了这个玩意可是遭殃了

网友:
ATI 的,丝印没看清楚,去驱动之家找找驱动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之前的某批卡收进来的,当时看着新就没细看就扔进来了。可不是专门买的了。

网友:
刷X1300 DDR3的bios即可,具体看显存大小和频率而定,要刷超过1200mhz的DDR3的bios才对的,因为很多1300都是第一代DDR3 最高就1000左右
这个卡感觉和x1300xt相像~~~

网友(点评):
RV515是X1300是对的,等我找个BIOS试试吧,频率问题倒不大,可以随意更改好频率再刷上去就是了。这建议有用,谢了!

网友:
手上一块显卡和你一模一样,刷了x1300的BIOS可以用了,BIOS是基地出的显卡维修书籍里带的光盘有。刷的是X1300 256M的某个BIOS,具体哪个忘了,但检测出来却是128M的,有点不明白。

网友(点评):
能否上传一个你的那个BIOS试试?

网友:
中国的造假业,相当发达

网友:
网上这东西多了!!!!

网友:
通过硬件id找一下驱动就行了。不用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插上电脑装驱动人生就可以找到驱动了

网友:
不知道,你有过鲁大师没有,用鲁大师可以试试,因为鲁大师比较准确。。

鲁大娘会害死人,下驱动贼慢,而且可能下载不了,明明显卡驱动没有打,可检测出没有问题
竟然相信鲁大娘??还准?oh~~~

网友:
如果这卡能用来玩游戏,然后看高清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可惜了,这卡,从标签上可以看出来,他的条形码跟正常的完全不同

网友:
找办法确定硬件 ID 就可以了,直接安装对应的驱动。这样的低级假卡和 BIOS 没啥关系。没人能在 BIOS 层将一块 ATI 的卡伪装成 NVIDIA 的卡。

网友:
呵呵,我有这款驱动,新装系统没装过驱动的,直接点“SETUP”,旧系统“setup”不行的话,指定位置安装,选9600即可。ATIX550、X700、X1300改的都可以。传不上啊,有20多M。

网友(点评):
私传一下?可在空间里留言QQ相加。

网友:
每天只能上10个不大于2M文件或10M?

网友(点评):
没办法,论坛讲究级别。

网友:
好慢,坚持,再来,

网友:
刷一个X1550的bios就可以正常装驱动了

网友(点评):
那你传一个X1550的给我试试,谢谢

网友:
镭风X1550 CF黄金版 128M

网友(点评):
下载不了,稍后在看看,先谢谢你

网友:
你驱动人生就更新驱动,我遇到过的。

网友:
继续上传,有用最好,没用别拍太重。

网友:
我之前的一个驱动没有装上去,用驱动人生和驱动精灵都没有用,用鲁大师装上去的。

网友:
山寨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最后两个。

网友:
我也有点假显卡,大多数都给刷回来了.只有一个给刷不跑码了,杯剧呀.

网友:
ATI X300改的

网友:
直接丢了吧,害人

网友:
假货害人不浅,人为的制造困难,搞乱了市场!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