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楼主(2011-12-02):
 一、芯片组:芯片组分为南桥和北桥,是和CPU相连的两块比较大的芯片。作用是协助、分担CPU的工作。南桥主要对I/O设备的管理,北桥是对内存条的管理。  二、CPU插座:对应于CPU,参照CPU知识。  三、内存条插槽:

   1、Sdram内存插槽:分为72线和168线

   2、DDR插槽:168线。主流内存。   3、RAMBUS插槽。(非主流)

  注:现在大多采用168线的插槽。SDRAM和DDR目测区别在于缺口的不同,SDRAM分布两个缺口,DDR在内存条中间一个缺口。这个在主板插槽上能清楚的体现  四、各类板卡插槽:

  ISA总线插槽:速度较慢,已淘汰。m)

  PCI总线插槽:工作频率在33MHz,可满足 声卡、网卡和非大型图像信息显卡的要求。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AGP插槽:褐色,专用于显卡。现在比较主流的AGP 8X 总线速度达到533MHz,理论支持每秒2GB的数据传输速度。  五、数据线接口:

  IDE接口:连接硬盘、光驱,共分两组,可连接四个设备。  软驱接口:你还使用吗?

  六、键盘、鼠标、打印机等接口:

  早期键盘使用专用大圆口,鼠标使用串口,现在这两样设备使用PS/2口:绿色接鼠标,紫色接键盘。打印机使用并口。)

  七、USB通用接口:

  USB通用接口应用很广泛,就连键盘和鼠标也向USB接口方向发展。USB接口分为USB1.1和USB2.0。USB2.0的速度是USB1.1的40倍。  八、1394IEE接口:

  (比如用于电脑与手机之间数据传输,用的就是1394IEE接口,还有一些相机、DV等)

  九、BIOS芯片(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1、控制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2、设置各硬件的参数

   3、用于引导计算机启动

   4、对各个硬件进行检测

  十、CMOS电池

   CMOS电池用于关机切断电源后,提供主板部分工作的持续电力。如时间的运行。  可能使用的只有两种:

  1、超频跳线(超外频)

  2、CMOS放电跳线(比如清除计算机密码)

  十二、电源 开关 硬盘灯 电源灯 SPAKE喇叭 等接点

  十三、电源接口

  注:主板插槽越多,扩展能力越好。

  主板芯片组:

  作用点:

   1、 对FSB前端总线及内存的工作速度的支持

   2、 对内存最大容量的支持

   3、 对CPU的支持

   4、 对各类板卡的支持

   5、 对各种接口的支持(比如USB接口)

  注:FSB前端总线是CPU上的一个概念,最先由AMD在推出K7 CPU时提出,与CPU外频有区别。外频是指CPU与主板的连接速度,前端总线是指数据传输的速度。外频100MHz是指数字脉冲信号每秒钟震荡1000万次,面FSB 100MHz是指CPU每秒钟可接受数据传输量为800MHz。就处理器速度而言,FSB前端总线比外频更具代表性。  芯片组生产厂家:

  INTEL公司:只支持INTEL CPU 典型的芯片组有:

   810、815 支持P2、P3、C1、C2、C3

   845、848、865、875 支持P4、P4C

  SIS矽统公司:主要生产集成芯片组。电   SIS 6XX系列:支持INTEL CPU

   SIS 7XX系列:支持AMD CPU

  集成芯片组主板,可以满足低要求要户,节约配机成本。

  VIA威盛公司:

   KT XXX系列支持AMD CPU

   PM XXX系列支持INTEL CPU

  NVIDIA公司: Nforce系列 支持AMD CPU

  出于和AMD的伙伴关系,NVIDIA目前生产的芯片组只支持AMD的CPU。据报道,由于INTEL与NVIDIA的接洽合作,在不久的时间里,NVIDIA将生产支持INTEL CPU的芯片组。

  主板品牌:

  全世界生产主板芯片组的只有区区几家,而生产主板的有几千家,用的芯片组绝大部分是以上四个生产厂家。国内比较著名的主板品牌有:华硕、V星、精英、磐英、技嘉等。电主板常见英文标识

硬盘和软驱:

  PRI IDE 和IDE1及SEC IDE和IDE2   表示硬盘和光驱接口的主和副

  FLOPPY和FDD1           表示软驱接口

  注意:在接口周围有针接顺序接示,如1,2和33,34,及39,40样数字指示。我们使用的软驱线和硬盘线红线靠近1的位置。  CPU插座:

SOCKET-478和SOCKET462,SOCKET 370  表示CPU的类型的管脚数。
  DIMM0,DIMM1和DDR1,DDR2,DDR3   表示使用的内存类型。
  ATX1 或ATXPWR     20针ATX电源接口。  ATX12V        CPU供电的专用12V接口(2黄2黑共4根)。  ATXP5       内存供电拉口(颜色为1红,2橙,3黑,共6根)。  风扇接口:

  CPU_FATN1             CPU风扇

  PWR_FAN1             电源风扇

  CAS_FAN1和CHASSIS FAN和SYS FAN等  表示机箱风扇电源接口。
  FRONT FAN             前置机箱风扇

  REAR FAN             后置机箱风扇

  面板接口:

  F_PANEL 或FRONT PNL1     前置面板接口

  PANEL1               面板1

  RESET和RST             复位

  LED 半导体发光二极管,有正负极区别。当我们接反时不发光,其正常工作电压红绿黄1.8~2.5V,蓝色4V左右,白色5V。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PWR_SW或PW_ON         电源开关

  PWR_LED              电源指示灯

  ACPI_LED              高级电源管理状态指示灯

  TUBRO_LED或TB_LED       表示加速状态指示灯

  HD_LED或IDE_LED         硬盘指示灯

  SCSI LED               SCSI硬盘工作状态指示灯

  HD+和HD- 表示硬盘指示灯的正极和负极,其他如:MPD+和MPD-及PW+和PW-。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SPEAKER和SPK            主板喇叭接口

  BZ1                 峰鸣器

  KB_LOCK和KEYLOCK         表示键盘锁接口。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TUBRO S/W             加速转换开关接口。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外设接口:

  LPT1和PARALL            表示打印机接口

  COM1和COM2 表示串行通讯端口,也是外置猫接口,老的的方口鼠标接口。  RJ45                内置网卡接口
  RJ11                内置调制解调器接口。  USB或USB1及USB2,FNT USB等   表示主板前置或后置USB接口。电
  MSE/KYBD             鼠标和键盘接口  CD_IN1和JCD            表示CD音频输入接口。  AUX_IN1和JAUX          表示线路音频输入接口。
  JAUDIO或AUDIO 表示板载音频输出接口。如果你的机箱有前置耳机和话筒插孔时,并且其接口符合板载AUDIO接口,这时你就可以方便的同时使用前置和后置音频输出。不必来回的拔来拔去。
  F_AUDIO              前置音频输入输出接口。  MODEM IN1            内置调制解调器输入接口。  电池:

  JBAT1               主板电池放电跳线

  BAT1或BT              表示主板CMOS信息保存电池。
JP10 (一般靠近电池附近)

1-2

NORMAL

正常使用模式

2-3

CLEAR CMOS

清除CMOS内容

  网卡启动允许:

JP4 ON BOARD LAN

1-2 ENABLE 网卡远程启动允许

2-3

DISABLE

网卡远程启动禁止

  键盘开机允许:

  如果你想使用键盘开机功能,你需要在CMOS中设置的键盘开机允许,还需要在主板上进行跳线设置。电+  注意:当键盘由5VSB电源供电时,键盘和鼠标开机功能允许,但是此时当关机后(没有拔下主机电源插头时),键盘或光电鼠的指示灯会一直亮着。
JP1 (键盘开机跳线一般在键盘接口附近)

1-2

KEYBOARD POWER ON DISABLE

键盘开机允许

2-3 KEYBOARD POWER ON ENABLE

键盘开机禁止

  倍频外频跳线设置:

  主板型号识别:

  当我们升级主板的BIOS时,一定要正确识别主板的型号及PCB版本号。因为有的主板型号相同,但是在其生产过程中可能芯片会有所变化,这时会在PCB版本号上有差别。所以在升级BIOS时一定要下载其适合的BIOS代码。BIOS芯片保存在FLASH EEPROM中,这两年的主板为了节省安装空间,都采用了方形的芯片。方形芯片的第一脚的标志位是一个小圆点,在一侧的中间位置
电+脑*维+修-知.识_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