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每天开机都是复位的 请按F1

楼主(2011-12-02):
纽扣电池电压正常 3V供电线路也没有断开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论坛里详讲过这一刻

网友(点评):
我的硬盘有问题,。天天也按f1.主板的话,软驱是否设置,多余启动项目是否设置

网友:
BIOS没设好

网友:
电池端双二级管坏,跑线位置不对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跑一下COMS电路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没设置好电池有电吗

网友:
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电池座子接触不好引起的。我修这种修了好多了呢

网友:
电池座问题.就保修期内的话不太可能一般都是很老的电脑才这样

网友:
这跟BIOS有关系吗?BIOS是什么问题都可以耍得好的吗?,,首先看时间能否记住,,BIOS设置是否正确,若是笔记本有的变态没使用原装适配器会提示按F1  ,,晶振电压,起振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会导致F1的,就是硬盘出现问题的时候。

网友:
直接看下1117有没有3V嘛~~注意 看下COMS跳线没接触好吧~看下是不是跳针氧化了

网友:
BIOS设置有没将软驱打开?打开就先关闭。CMOS电池装上后有里下电压有没拉低。量CMOS电路的二极管有没损坏。是否有漏电现象。

网友:
果然 是支架松了 接触片搬开点就可以了
大家辛苦了 谢谢

网友:
  电池有电  RTC电路 没问题  那就是BIOS 设置问题了  最大可能是你软驱没屏蔽  把F1提示英文发上来看看

网友:
电池端双二级管坏,用导通电压小的锗管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