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5h怎么代换?

楼主(2011-12-02):
主板是华硕的

网友:
用RT9173B试试

网友:
RT9173可以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9173A可以用吗?

我认为一样的

网友:
RT9173能用,不管A还是B

网友A:
兄弟不要这么惊讶,新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要这么惊讶,新手而已!

我也是新手啊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文档就可以知道了吧

网友:
这个还真需要平常的累及经验,先把这个记住了

网友:
查PDF啊那么多不可能都记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