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集显不显外显可以显

楼主(2011-12-02):
用鲁大师可以检测出显卡型号
测到显卡是不是说明显卡没事
高手求教
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直接换

网友:
hp v3700是965GM芯片组----集显,外显正常,说明桥没问题,你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来自: 北京
嗯,应该先换屏试试

网友:
不外接有暗屏的现象么

网友:
给屏供电那一路有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这前发的神舟那个,也是外接正常,接屏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