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整不明白

楼主(2011-12-02):
这机器故障:1》有时候开不了机.
2>有时候开灯亮了无显示,电流只有0.23没有CPU电压,
3>有时候开机屏幕点亮,马上掉电。
要是不掉电,进系统就完全正常了,一天都不掉。
我现在南桥加焊了,开关换过了、CPU电源芯片也换了。
那我仁兄修过请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1-12-3 12:01):
各位大哥机器已经修好了,参照reng112a老兄的帖子。换了BIOS芯片就好了。试了很多次了。

网友:
把CPU那几个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供电不足,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这个是一个通病哦,PC卡下面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你没加焊一下开机芯片啊···修过一些,开机芯片也能引起此故障··

注明一下:宏基 华硕遇到的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