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A74MX-S,vga接口缺色问题

楼主(2011-12-02):
富士康主板,型号为A74MX-S  主板开机时就开始缺色——red(能正常的进入系统和操作使用),经代换检测,是主板问题。不插电源时测量主板的vga接口的三基色对地阻值正常为75欧。插电源不开机的情况下测量,红基色针对地电阻偏小为35欧,其余两色对地正常。测量周围的电感等没发现有异样,求救。难道北桥挂了吗??谢谢。
主板图片如下

补充内容 (2011-12-3 15:31):
板子已经修复,主路中的一电容有问题,换上去,色彩相对好了点,但屏幕会一闪一闪的红色条线。关机再测,把旁路中的A7W88换掉,机子正常。。谢谢大家。。

网友:
实在没图纸就跑线啊

网友A:
那个75欧的电阻坏了吧  三基色跑下就好了

网友:
重点检测下三基色电阻 跟旁边的电杆  一般就是这些 还有就是VGA头  有没有断线虚焊

网友:
把红色的对地电阻和电容都拆了,再测对地阻值看下

网友:
照阻值不对的脚跑线路

网友B:
主板图纸能给传下吗,谢谢。我手里也有一片这板还搁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图纸能给传下吗,谢谢。我手里也有一片这板还搁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网上下的,和板不是同一型号的,仅供参考。。。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修,查查红色的电容,最好先排除这些小东西,最后换桥。

网友D:
把红色的对地电阻和电容都拆了,再测对地阻值看下,这个可能,有一次我修显卡,缺红色,怎么测都正常,于是拆电容和电阻就好了,再一个一个焊上去,发现是一个电容坏了,但是不通电测电阻一切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75欧的电阻坏了吧  三基色跑下就好了

那个叫磁珠和电感的作用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红色的对地电阻和电容都拆了,再测对地阻值看下,这个可能,有一次我修显卡,缺红色,怎么测都正常,于是拆电容 ...

谢谢。但已经修好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但已经修好了。。呵呵

A7W88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A7W88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