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 插错电源 烧了 怎么搞

楼主(2011-12-02):
本身是换的板子 后来电源也坏了 跟客户讲过 不要用坏的电源 可客户回去还是插了一下 现在烧了 请高手指教
电源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这种一般很好修的

网友:
查电源进线

网友:
恩 好好查查 好玩的

网友:
应该是19V短路。

网友:
查供电和隔离电路

网友:
两个保护隔离

网友:
估计里面也就烧个场管 保险什么的 就是板子没的保修了 很是蛋疼

网友:
电源短路了 吧

网友:
看客户怎么插的了,插的时间短 就主供电,保护隔离,小电容啊这些,插的时间长,坏的东西就多了,只能自己排查看看,不防试下烧鸡,看看有多少被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