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经常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1-12-02):
一台老机器,915的板子,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检测不到硬盘或者卡在检测硬盘的界面上,必须重启几次才能正常进系统,使用过程中,不定时的卡机。怀疑是80G并口硬盘有问题,换了一个160Gsata接口的,故障依旧。两块硬盘dos下mhdd扫描都没有问题,难道是主板的问题?接口不能两个都坏了吧?

网友:
主板上爆电容了,仔细看一下

我仔细看了,确实有两个电容爆了!换了以后就好了!谢谢!

网友:
按你这个说法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的故障,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有时电源12V电压偏低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的

网友:
先换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