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USB供电不足,挑鼠标,

楼主(2011-12-02):
小鼠标认,大鼠标不认,换南桥了,量USB5V都正常,高手给点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确定所有的小鼠标都认? 如果是的话,那就要考虑供电了,按道理来说,大的供电也应该要大点吧, 也许是USB旁边的一个小三极管电压出了问题,  当然这家伙我也不太清楚,只是一个小小的推论

网友:
鼠标不都是5v供电么

网友:
南桥和USB之间的线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与USB相连的小管可能有性能不良的! 一个一个看看吧

网友:
感谢大家,我再查查

网友:
追USB供电,只要找到足够的5V供电就够了。不过先得知道你的USB电压是不是低于5V啊

网友:
看一下USB的第一脚所连MOS管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