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液晶开机要10分到20分钟才能开机

楼主(2011-12-02):
各位哥哥们。。帮个忙。。有个液晶显示器。。开机要过个10-20分钟才能开机。打开测量电源板的电压和驱动板电压都正常。。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们。。给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
你把电源板上面的电容全部换掉了没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压我都量了。。全多都对。。。而且电容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
把那个大电容换了,就是300V那个~

网友:
电源板上面的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楼上的都说明情况了,电压正常不一定电容的值还有这么多,换换把换几个电容又不会怀孕,时间又快

网友:
963477978   这位朋友正解。。就是那个大大电容有问题了。还真是少见。。外表看不出那个电容有任何的问题。。。。谢谢这位朋友以及每个给出建议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