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放电回路求解。东芝机器

楼主(2011-12-02):
接一台东芝机器,上适配器跟电池 会短路。用电池能进系统 拆下用稳压电源也能点亮,但是进系统 就掉电
插上电池后 电压在11V没有问题,只要过了 12V立马短路,我寻思是充电的问题,只要一进行充电 立马短路。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下面的回路 哪个是充电的?谢谢

我把 Q958拆掉 就正常,也不掉电了, 那个电容我肯定看了  不短路。
这是什么情况 是电池坏了还是 ?

网友:
Q597是充电mos管

支持一手,我也这么想的

网友:
充电大电流也有可能是这块电路有断路

网友:
这个电路里面有MOS管控制,否则造成短路。图看不清

网友:
充电短路,放电不短路 和解?

网友:
图不清楚 ,应该有地方短路了,仔细找找!电阻或电容

网友:
放电P沟道MOS管短路了!查查,,查查原因,否则会烧坏电池!

网友:
看情况是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的时候,适配器的电压直接过去电池那边了,导致的大电流短路。
1 Q598损坏。
2 Q598的控制信号不正常,接适配器的时候控制极应该为高。

网友:
充电芯片无法识别到底是适配器还是电池供电,一会转入电池供电,19V直接拉到电池端,短路掉电。

网友:
Q598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充电IC24脚到Q598断线,或者这个I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