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Z65

楼主(2011-12-02):
SONY SZ65 无图,无点位,  现在无CPU电压,电流到026。上CPU到0。34,CPU供电芯片8736B,测到有供电,无SHDN,信号,如强拉个3。3电压后,CPU电压可以起来但是还是不开机,,电流到0。5多,谁知道这个信号是从哪来的,   神哪救救它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由前面的PG信号通过门电路汇集到一起,作为CPU供电的开启信号,还有些机器是通过IO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