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屏还能修吗?

楼主(2011-12-02):
确定是屏的问题 能修吗、?

网友:
一般人修不了,这是一项特殊技术,只有专门修屏的地方才有工具修好。

网友:
三星的屏是吧..现在这种技术就三星和LG用的最多 ..出现横向的问题..多是玻璃内部出了问题..维修起来难度比较大.

网友A:
这种现象只有使专业设备才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只有使专业设备才能修

直接换一台好了

网友:
现在显示器那么便宜,维修费太高,客户又不能接受,遇到这种,我还是直接放弃不修了。

网友:
屏坏了,我这也有好几个这样的

网友:
屏坏了  LZ还想花点钱折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