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能用电池开机,但不能用适配器,在线求解

楼主(2011-12-02):
昨天接的机器,PM45,ATI独显,就是能用电池但不能用适配器,郁闷了,这些天接的都是些难缠的机器,接入适配器查各处电压一切正常,但就是一开机只跳到0.04就掉,手上没波波,有些信号也没法量,各位大师给支个招,没思路啊

网友:
插适配器时能充电吗?

网友:
查查图纸,隔离保护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你适配器坏了吧,换个原装的试试

网友A:
隔离保护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保护电路可能有问题

换个适配器先

网友:
HP机器出怪问题不好修

网友B:
先拆了看看啊,肯定有短路发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拆了看看啊,肯定有短路发热的地方

我都裸板测了,一直没有大电流,短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