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芯片代换INN801

楼主(2011-12-02):
一台19飞利浦LED显示器 故障原因电压跳变,光耦 431 都代换过。电阻也检测过都正常。电压还跳变。想换电源ICINN801  但是手头没有现成的。请问有什么可以代换的没??

网友:
有人知道LED的这个IC吗

网友:
实在找不到相同型号代换时,就用5L0380模块代换,我空间里面有关于这个模块的代换方法。

网友:
晕!到现在我还没有修过LED的机子呢!!

网友:
实在找不到有知道代换的吗????

网友:
谁知道这个该怎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