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有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12-02):
同行的机,东芝L310,板号AOTE1MB8FO REV:F,直接上电量PL12 PL11上+3VPCU +5VPCU正常,再量开关接口CN4的2脚有3.3V电压,这个是开关送往EC的NBSWON#信号,量按开关瞬间NBSWON#有一个3.3-0-3.3的跳变, 此信号接EC芯片WPCE775LA ODG的95脚,量95脚也有相应跳变, 如果EC工作正常的话,此时WPCE775LAODG的91脚DNBSWON#_uR应该同样有一个3.3-0-3.3的跳变,同时D4的另一端DNBSWON#应该由0V变为3.3V,实际测量WPCE775LAODG的91脚只有1.几V, 怀疑EC有问题,但不是很确定,回过头来查WPCE775LAODG工作条件,102脚代电有3.3V,122脚KBRST 3.3V正常,示波器量时钟Y1,波形当时好像也正常,具体记不清了,64脚ACIN 3V正常,当量到91脚LID591#时,没电压,正常时这脚应该有3V常态电压,看来问题出在这了,追查LID591#的来源,此信号由MR1控制,量MR1的1脚3.3V,2脚0V,打阻值,2脚对地0.04,以为MR1坏了,拆掉再量2脚焊盘,还是对地, 因为LID591#只边MR1和EC,看来是EC91脚把阻值拉低了,拆掉WPCE775LAODG,量MR1的2脚阻值恢复正常,有3.3V到WPCE775LAODG的91脚,到此确定EC坏,更换EC,上电电流跳变亮机。

附上此机图纸,看着还行的话兄弟们给小弟加点分啊,没分下载了

网友:
楼主威武,思路清晰,有理有据!就是图文没搭配好。关键图看不清楚!

网友:
额,图出来了。我刚才估计没缓冲好!!第4图!

网友:
LID591#也是连91脚吗?91脚不是DNBSWON#吗?

不好意思,打错了,也许看岔了

网友:
真羡慕笔记本有图可查。主板真是无图头疼啊

网友(点评):
饼哥修主板还要图纸啊,简直藐视。还头疼,头疼是主板没有笔记本赚钱

网友:
在维修中,遇到坏EC的真的不少,之前遇到过好几台,都因没有现货,客户都跑了

网友:
好的,技术真是高呀!佩服呀!

网友:
呵呵  跟我发的帖子一样都是休眠信号引起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5800-1-1.html

网友:
“当量到91脚LID591#时,没电压,正常时这脚应该有3V常态电压,看来问题出在这了,追查LID591#的来源,此信号由MR1控制,量MR1的1脚3.3V,2脚0V,打阻值,2脚对地0.04,以为MR1坏了”

感觉这步没有什么必要    多余的

如果是EC收到开关发出的信号    但是没有发出去肯定有2种情况:1.南桥拉低   2.EC本体坏   3.EC未收到开关发出的信号

照LZ的情况    肯定是出在EC这里

网友(点评):
在我的概念里LID#也是EC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兄弟帮忙解释一下,EC发出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是不是不需要LID#这个信号,改天拿个板子试一下看看,这点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EC好复杂,好多问题就出在这边!

网友:
91脚不是DNBSWON#吗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打错了,也许看岔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LID 休眠信号高电平有效  广达电路中运用很多啊

网友:
这个EC容易坏,我也换过两个!

网友(2012-02-17):
有电路图加点位图修东西才爽,挺别像T42 T61那种机器,点位图超直观好用。

网友:
我的东芝L317不触发 有待机 修了半天了

网友(2012-05-13):
你说的很对,休眠信号LID为高电平是需要检查的,还有ACIN也必须为低电平。同时它的供电,时钟,复位,还有与BIOS的片选等也要打一下波形,这些都是EC工作的必要条件

网友(2012-09-17):
修得挺不错的,呵呵,支持一下。不过嘛,我觉得方达的板子,不触发,。大概查有开关跳变了。那EC可能是很大的。还有就是EC接到关机键跳变后,不是马上发出信号给SB的,而先发现S5ON去开启S5电压去给SB供电的。这点要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