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HYC LED 白屏

楼主(2011-12-02):
17液晶HYC LED 开机白屏,然后电源亮绿灯一闪一闪的,  没修过LED , 电源板输出12V偏高而且跳变不稳定。求维修思路,

网友:
看看屏的保险有没有坏

网友:
绿灯一闪一闪,说明有短路,应该很好查的。

网友:
把电路分开,一部分一部分的测试!比如先把屏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