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FN键故障

楼主(2011-12-02):
一宏基ACER 4736ZG
笔记本
一切正常,笔记本键盘测试FN键一直在按住状态,更换键盘和拔掉键盘FN键一直在按住状态,求助中。。
笔记本

网友:
1拔下键盘然后用鼠标下载一个键盘测试软件,看看FN是否依旧按住。
2换个键盘试试。
3外接键盘测试下
我感觉一般都是键盘的问题吧···换个完事,不够麻烦修的··

网友:
键盘拔下也是这个状态啊,看清楚

网友:
拔下键盘,外接键盘,重启

网友:
换IO芯片吧

网友:
换IO问题

网友:
我键盘换上全新的也是这样FN键一直在按住状态

网友:
先量KB接口阻值,再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