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专业一点的~华硕主板官方维修资料

楼主(2011-12-02):
以下内容仅供预览,附件格式为EXCEL,排版比我这好多了~
———————————————————————————————————————————————————————————————————————————————
日期    主板型号    错误代码    问题描述    信号    位置号    维修结果    工程师姓名    ACC_RMA
2009/12/3    M4A78-AM    全点无1.8V_DUAL    开始测量发现1V8_DUAL_PHASE_20MIL的波形异常 很乱.怀疑POU33的7120芯片不良 但换掉后故障一样,后来发现POL10的电杆背面PIN1脚锡不够 造成电杆虚焊 补后好.    1V8_DUAL_PHASE_20MIL    POL10    OK    关杰波    GZ_RMA
2009/12/3    M4A78-AM     上电全点没VCORE VCORE_PG、VCORE_EN没有异常。    发现P_VCORE_FB_10信号电压有杂波 用探针轻碰PIN1脚电压又正常 怀疑PR26电阻出厂不良 虚焊 补锡后好    P_VCORE_FB_10    PR26    OK    关杰波    GZ_RMA
2009/12/2    P5N73-AM     第一根内存槽档FB,第二根内存槽OK    1,量测1.8V_DUAL VREF_DIMM电压都正常  2,量测DIMM1槽的+3V供电,实际量测电压为0V,但是电源接口处正常\DIMM2槽上也正常  3,确定问题出现在DIMM1槽上的+3V供电,补线后故障排除    3V    补线    OK    方忠华    TC
2009/12/2    M2V-MX SE     主板某个重要电压没有产生,造成欠压保护    首先量测CPU的工作条件 1.8VDUAL正常VTTDDR正常 VDDA2.5V电压为1.8V为偏低 经追查此电压是PQ20处 的3极管转出 量测此管的控制极电压OK 输入端OK.最后判定此管损坏造成2.5V电压偏低 更换后重新上电运行OK!    VDDA_2.5V    PQ20    OK    羅輝    大连睿捷
2009/12/2    P5KPL-AM SE    P5KPL-AM SE 全点     首先量测VCORE电压1.2V左右正常 CLK频率发出正常.按时序此时SC应该发出RST信号 怀疑SC自身损坏或工作条件不满足造成没有发出PCI-RST 导致此板上电全点.首先量测SC的基本电压 发现1.5V为0V.此电压是POQ11此管发出 输入端1.8VDUAL正常 控制端电压为0V 此电压是324经过1KO电阻转出 发现此电阻掉件 补上之后重新上电 OK!    1V5_OUT_4_G_10MIL    POR71    OK    羅輝    大连睿捷
2009/12/2    P5LD2-X    加电无显 无VTTCPU.    量测PWQ10 D极1.8VDUAL正常 G极0.7V电压偏低.此管为N高电导通.所以排除此管本身损坏 经点图追查G极电压为LM324发出 首先量测324VCC供电 12V正常 参考电压0V(正常为1.25V) 此电压为3VSB经过5.1K电阻转出.更换电阻故障依旧.怀疑是电路中某元件自身损坏或接地造成1.25V电压被拉低.经排查发现PQ35此管导通接地 导致1.25V对地为0V.正常开机时此管应该为截止.追查发现此管控制极电压为PWRN6排阻发出 发现它经过 PWQ24 NPN的3级管的输入端 量测此管控制极电压正常 最后将此管换掉 重新上电OK.    N29396773    PWQ24    OK    羅輝    大连睿捷
2009/12/1    M2V-TVM    主板网卡不认    1,工程师在维修过程中更换过网卡,SB  2,工程师表示网卡电压正常,在实际量测中3VSB供电正常  3,但是该网卡有个DVDD1的供电(2.4V左右),实际量测只有0.9V  4,更换LQ34故障排除    DVDD1    LQ34    OK    方忠华    TC
2009/12/12    M2A-VM     11断电    之前41断电,刷bios后11断电,查post码11为测试DMA页暂存器,DMA为直接内存访问,不经过CPU进行数据传输,DMA主要集成在桥,网卡,声卡中,量测发现L1_1.8vSB 只有0.25v更换L1PQ1,L1PQ2,网卡后OK。    L1_1.8VSB    L1PQ1 L1PQ2 L1U1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12    M2N68-AM SE    进系统黑屏    能进测程,但重装系统和进系统都黑屏,黑屏时量测发现D8的PIN3脚只有2.1v,怀疑D8漏电导致SC工作不稳定,换掉D8ok    BATT    D8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11    M2N68 SE    死机    开机几十秒后会死机;在死机的时候,量测基本电压时发现VTT_DDR的电压只有0.6V,重新开机时再量测此电压有0.9V 会有慢慢的下降过程,降到0.6V时就会出现死机。怀疑VTT_DDR输出的管子损坏。更换后OK    VTT_DDR    POU3    OK    李正平    SH_RMA
2009/12/10    M4N78 SE    D0-45-50循环当    重插内存有时当EE,按内存不过维修,量测发现DI_Vref_DIMM只有0.14V 正常的有0.98V 再量测对地阻值只有14正常有100多,怀疑C1850漏电所致,拆掉C1850 ok.    DI_Vref_DIMM    C1850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10    M2N68-AM SE    不定时断电    量测Prochot_ref_10MIL和VR_Thermal同时为高电平,LM393输出高电平来驱动PTQ2,PTQ2输出H_ PROCHOT#低电平给桥和CPU座,通知主板断电保护。    H_Prochot#   VR_Thermal    PRT1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10    K8N4-E    进BIOS就掉电    K8N4-E进BIOS就掉电,上电前量测到1.5VSB正常 但上电后只有1V偏低,更换PQ28(PMBT2222A)好    1.5VSB    PQ28(PMBT2222A)    OK    梁神贵    GZ_RMA
2009/12/10    M2N-MX SE PLUS    重启掉电    重启掉电 量测到VTT_DDR只有0.7V偏低 正常是0.9V 更换POU3(AT9173)好,    VTT_DDR    POU3(AT9173)    OK    梁神贵    GZ_RMA
2009/12/10    p5pl2    当03    小卡当F003 量测发现RSTCON#_SIO上电后就被拉低了,更换排阻ORN5好    RSTCON#_SIO    ORN5    OK    梁神贵    GZ_RMA
2009/12/10    p5kpl se    全0    p5kpl se当全0,量测到+1.25v_gmch变成2V偏高,且1V25_PHASE_20MIL波形异常。更换POR106好    +1.25v_gmch    POR106    OK    梁神贵    GZ_RMA
2009/12/10    P5KPL SE    检测不到USB    量测USB的供电均正常,SC有被更换过。再量测CK_48M_USB时,发现示波器显示的是49M.量测R_CK_48M_USB发现也是49M.怀疑储频器发出错误。更换后OK    R_CK_48M_USB    CU1    OK    李正平    SH_RMA
2009/12/10    M2N68    高端显卡当16无显    客户反映接8600GT以上的卡无显,根据当16维修思路量测桥的工作电压正常,量测桥与PCI-E的地址数据线对地阻值从而量测到PCI-E槽上A39对地阻值无穷大,追线到桥内发现连接此点的信号点过孔不良.    X16_PE0_RXSP_NB A39    补线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10    M2N-X     vcore过高不定时断电    vcore 有2.1V此板vcore 过高,量VDA2.1v VID为2.9v正常为2.4v Vcore_ov为0.5v正常为0v换PU2和AM2座未好,追线量测到PR26 0欧电阻阻值无穷大,导致PU2工作异常,换掉PR26 ok.    VCORE_OV     PR26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9    M2N-X PLUS    无VCORE    1,更换PU1 PR5,VCCD供电正常,但是上电之后还是没有VCORE电压  2,量测该电路反馈电压,发现PC6电容缺件,补件上电主板冒烟,再次量测发现VCORE对地短路  3,根据VCORE短路维修找出PQ4烧坏掉,拆掉PQ4以及PR14(目的在于让VCORE电路只有PWM1\PWM2两组在工作)再次上电量测VCORE正常  4,问题锁定在MOS管PQ4上,更换PQ4、PU1、PU3故障排除  维修总结:维修VCORE电路中,常出现某些MOS管处于似坏似好的时候,用万用表很难量测出来该MOS是否OK,这个时候可以尝试强行让主板产生VCORE,从而使该MOS彻底坏掉,然后使用万用表就可用轻松量测出来    VCCD    PQ4、PU1、PU3    OK    方忠华    TC
2009/12/9    P5KPL    不上电    接独立显卡不上电,怀疑是由于PCI-E槽上面的电压短路造成。量测PCI-E槽上的3V 12V电压发现,12V对地短路。再量测PCI-E槽旁边X16C3处的电容处时并不短路。故怀疑PCI-E槽损坏,更换后OK    12V    PCI-E X16    OK    李正平    SH_RMA
2009/12/9    M2N-X PLUS    档内存    内寸单条OK,双的不亮。  量测1.8V不正常,更换,内存正常,但还不亮,P0Q1和P0Q3和P0Q18后可以亮,但进系统报错。刷BIOS问题依旧。  后发先P0Q7和P0Q8,PQ17,PQ11供电不稳定,换OK。引导正常。              OK    赵女士    北京八亿时空

网友:
2009/12/8    M2N    全0    全0。有VCORE。PWM波形正常检查CPU工作条件发现VDDA2.5V只有1.2V。正常此电压为2.5V。追查电路发现PU3 LM324 REF电压正。更换PQ15无效后更换PRN22故障排除。    VDDA2.5V    PRN22    OK    韩东宝    长春科高
2009/12/8    P5KPL-AM SE    全0    全0引起全0的故障很多,测量CPU工作条件均为OK。工作条件也OK。检查BIOS方面,测量BIOS对地阻值R_SPI_MISO对地阻值异常,追线发现SR84断裂更换后OK    R_SPI_MISO    SR84    OK    韩东宝    长春科高
2009/12/8    M3N78-CM    d1    代码跑到D1应该是档到内存检查工作条件均为正常,这个代码也可以判断为内存无法从BIOS提取文件造成的,检查南桥工作条件,32.768无振,更换晶振后OK    32.768    SX1    OK    韩东宝    长春科高
2009/12/8    M2N68 PLUS    全0掉电    几秒掉电。测量基本电压发现VDDA2.5V 只有0.3V电压。正常为2.5V追查电路发现POR35掉件。补上1K电阻后OK。    VDDA2.5V    POR35    OK    韩东宝    长春科高
2009/12/8    M2N-SLI    50不显    50不显检测卡复位正常,而且散热片卡一端坏了,第一印象应该是散热不良导致虚焊不显,换SC后无效。还是50不显,怀疑可能是档在内存或CPU之后。因为显卡部分已经都排查过了。测量内存槽无3V。开路。拆下内存槽发现断线补线后OK    无SPD供电3V    DIMM_B2槽下断线    OK    韩东宝    长春科高
2009/12/8    G-SURF365    全0掉电    大卡全0掉电,小卡多次启动可以看到F0。F0这个代码一般当作不读BIOS来维修,刷新BIOS无果后测量BIOS工作条件,发现F1D1一端有3V电压,另一端只有0.6V。这个管子是给BIOS提供供电的。判断此管损坏。更换后OK!     +F1_3V    F1D1    OK    韩东宝    长春科高
2009/12/8    P5KPL-AM SE    花屏    集成显卡花屏,独立显卡正常,开机能看到LOGO画面然后检测硬盘时就花了,可以看清楚R,G,B。判断R,G,B应该没有问题,考虑可能RDDCA_CLK,RDDCA_DATA工作不稳定,引起的更换GR7,GR8后故障排除,在系统下工作异常,时特别慢,时死机,考虑之前修过频率这块,可能是储频器工作不稳定造成的,更换870T-954后故障排除.回忆一下可能直接就是ICS的CK_96M_DREF#,CK_96M_DREF这两个信号不稳定造成的花屏。(这两个信号是专门负责桥内显卡部分频率的信号)    "RDDCA_CLK,
RDDCA_DATA"    CU1    OK    韩东宝    长春科高

2009/12/8    P5QL SE     驱动显卡黑屏    驱动显卡黑屏,换几个型号显卡故障依旧,测量主板基本工作电压频率正常。考虑到北桥是负责VGA信号处理,南桥是负责显卡驱动都换了故障依旧,考虑可能是频率不稳定更换870T-954故障依旧,显卡在系统先显示感叹号,以前维修过由于BIOS损坏引起网卡MAC地址错误网卡感叹号的,由此考虑BIOS。刷新后依旧无效。最后更换BIOS模块OK。故障排除。    BIOS    BIOS    OK    韩东宝    长春科高
2009/12/8    M2N68-AM SE2    自动加电掉电    自动加电掉电后无触发,D5掉电。测量PWRBTN#电压1.6V为低点位,更换IO后无效5VSB正常。且上拉电阻正常。拆除OC5200后OK。故障为电容拉底PWRBTN#信号使IO认为此信号已经触发。持续低点位造成关机由于一直没有恢复正常电位IO持续收到关机命令造成不触发。    PWRBTN#    OC5200    OK    韩东宝    长春科高
2009/12/8    M2N68     无1.8VDUAL    主板上电正常 但测试卡不跑代码。量测VCORE电压无,量测AMD主板VOCRE电压产生前的主要电压。1.8VDUAL、2.5VVDDA、VTT_CPU电压发现1.8VDUAL无电压输出。检查1.8VDUAL产生电路发现、APW7120有烧坏痕迹,更换POU2,上电OK。    1.8V_DUAL    POU2    OK    赤峰琨龙    赤峰琨龙
2009/12/7    M2V PD    关机变重启    PD 关机变重启换过桥和I/O故障依旧,量测发现P_2.5VSb_lan变成3.3v,换掉PQ951电压恢复正常值,但故障依旧,拆掉网卡ok.    P_2.5VSb_Lan    PQ951 L3U1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7    P5KPL SE      网卡收不到包    送修故障为不识别网卡,换网卡后接网线显示未连接状态,拆掉L1D1和L2D2可以连接但是收不到数据包,量测网卡数据传输信号,TXP,TXN,RXP,RXN,发现TXN,TXP对地阻值有703,正常的TXP TXN分别为584,442,估计是SB损坏。导致数据信号异常。    X_L1X1_TXP_C  X_L1X1_TXN_C    SU1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7    M2N-MX SE    不读BIOS    大卡00000000  换了I/O未好,量测BIOS各引脚,发现未上电WP# SPI_Mosi +3V都有1.4V,估计+3v短路导致未上电就有3V,量测声卡AvRef对地阻值只有500多,正常的一千多,估计声卡芯片fail从而导致+3V不上电就有1.4V换掉声卡芯片ok.    WP# +3V,AvRef    U4100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19    P5KPL SE    此板上电后当LOGO    目视发现储频器旁USB_48M电阻断裂,更换CRN6后OK。此板应该是开机时SC在检测外设USB时检不过引起的当LOGO    CK_48M_USB    CRN6    OK    聂富阳    SH_RMA
2009/12/18    P5KPL-AM SE    此板上电大卡全0    量测SC,NC,CPU座的工作条件及上电时序都正常,再量测SC与NC之间通讯的耦合电容时发现信号DMI_RXN3对地阻值偏低,SC16短路,更换后OK    DMI_RXN3    SC16    OK    聂富阳    SH_RMA

网友:
2009/12/18    M4A78-AM    上电大卡全0闪    M3 M4系列的某些板子上电后会由BAT发信号BAT_SB给SC 有此信号后SC才会工作.此板就是因为电池没电无BAT_SB信号导致的全0闪    BAT1    BATTERY    OK    聂富阳    SH_RMA
2009/12/18    P5KPL-AM SE    VGA无显    量测R G B阻值OK  VGA_VSYNC_R  VGA_HSYNC_R OK。考虑NC的工作条没满足量测发现VCCA_DAC电压无。更换BL4 OK    VCCA_DAC    BL4    OK    孙强    SH_RMA
2009/12/18    P5KPL SE    网卡时认时不认    量测网卡供电+L1_EVDD12/EVDD18时有时低,更换L1C7后电压正常。    L1_EVDD12/EVDD18    L1C7    OK    聂富阳    SH_RMA
2009/12/18    M2N68-AM SE2    上小卡跑50掉电    量测发现BIOS的信号FWHWP#有5V的高电平(正常应该为3V),而此信号的上拉电压为3VSB,最后更换上拉电阻RN400此信号变为3v高电平,重新上电OK     FWHWP#    RN400    OK    聂富阳    SH_RMA
2009/12/18    P5PL2-E     USB不认    量测发现V5REF_SUS电压偏低,此信号为SC里USB模块供电电压,此板应为5V。更换SR26 OK。    V5REF_SUS    SR26    OK    聂富阳    SH_RMA
2009/12/17    P5VDC-X     CPU温度高     CPU温度高,量测TR_CPU+信号电压存在波形,正常应该在0.6V左右,存在波形说明该信号的滤波电路出现异常,重点查看电容是否被击穿或者掉件,目检发现C451电容掉件,补上C451后故障排除    TR_CPU+    C451    OK    李军辉    SH_RMA
2009/12/17    M4N78-AM V2      当OC      当OC,初始化KB失败,量测KBDATA短路,拆掉KB口,OK    OKBD_RL    KBMS    OK    李军辉    SH_RMA
2009/12/17    M2N68 PLUS    时亮时不亮    刚开始以为是桥虚,换了南桥,又换了IO,问题依旧经仔细测量,发现RSTCON#_SB电压忽高忽低,可能是0C5201 的小电容漏电造成,换后OK    RSTCON#_SB    OC5201    OK    贺杰峰    郑州大船
2009/12/16    P5KPL-AM    "    时亮时不亮"    "    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全点,不亮是压SC亮。怀疑SC虚焊。加焊SC后故障依旧。后发现不亮时无1.05V或偏低。测量发现1V05_OUT_1_R_10MIL无电压,追查发现POR67处电阻断裂。更换OK。  "    1V05_OUT_1_R_10MIL    "    POR67    "    OK    田立超    沈阳智宏
2009/12/16    "RAMPAGE EXTREME    "    上电掉电    "RAMPAGE EXTREME    上电掉电    上电掉电,在上电保护。怀疑VCORE对地或关键电压短路造成的保护。实际维修中发现即使不接12V也一样保护,各关键电压均无对地情况。后发现H_THERMTRIP#为低电平,此信号低电平有效,即此时为保护状态。后更换EPFO11OK。  "    H_THERMTRIP#    "    6MU2"    OK    田立超    沈阳智宏
2009/12/16    "P5KPL-AM SE    "    全零    "P5KPL-AM SE    全零    测量发现无CPURST#,因为测量不到NC的RST,但SC发出PLTRST#了,所以考虑是NC损坏没有发出CPURST# 更换NC故障依旧。后检查发现VCCDMPLL电压为O。正常应为1.5V。更换O欧姆OK  "    "VCCDMPLL    "    "    SL2    "    "    OK  "    田立超    沈阳智宏
2009/12/16    "P5QL-CM    "    全零    "P5QL-CM    全零    测量发现1.8v_dual电压只有1.5v左右,检查7120工作正常,后发现SMBDATA电压只有3.1V,而SMBCLK正常为3.3V。更换7002G后OK。  "    SMBDATA    "    SQ7"    "    OK  "    田立超    沈阳智宏
2009/12/23    M2A74-AM    全零闪    全0闪,RST信号反复被拉低,量测SC NC工作所需的主要电压及信号。量测发现BAT_SB无电压。更换电池OK         BAT_SB    BATTERY     OK    吉光涛    石家庄鼎美
2009/12/23    M3A78    全点    全点无RST,量测发现VCORE1.1V,AMD上电时序当VCORE上升1.1时,PWROK升到正常值。量测无CPUPWROK,考虑到BIOS可能引起此问题。刷新BIOS重新量测,发现无1.1V_NB。在刷新BIOS之前此电压正常。更换7120后OK      1.1V_NB    POU17    OK    吉光涛    石家庄鼎美
2009/12/23    M2N68-AM SE2    全点    量测1.8V_DUAL电压,VTT_DDR VCORE 1.2V_HT 电压均正常.量测PWROK_SB H_CPU_PWROK也都正常,量测到CK_HT_CPU时发现此信号只有一个不到1V的电压,再量测CK_HT_CPU_R时发现也只是电压。故怀疑SC缺少CPU座的频率没有引起全点。更换SC后OK    CK_HT_CPU    U1    OK    李正平    SH_RMA
2009/12/23    M2N68-AM SE2    主板接上电源就有1.8V_DUAL电压    1,问题分析:根据ACPI定义,主板在S5(关机状态下)只有SB电压,而没有DUAL电压和MAIN电压  2,接上电源量测SB电压都正常,此时主板应该没有DUAL电压,量测3V_DUAL和5V_DUAL电压,发现5V_DUAL电压有5V,说明这块主板在S5状态下产生了5V_DUAL电压  3,量测5V_DUAL电压产生电路,发现5V_DUAL_M_#信号为低电平,正常为高电平  4,更换PORN3故障排除    5V_DUAL_M_#    PORN3    OK    李正平    SH_RMA

网友:
2009/12/23    M2A-VM    全0无显示    全0无CPU_RST 更换SB CPU_RST正常但仍全0,更换BIOS故障依旧,量测到LPC总线数据线LAD0电压为0阻值对地,拆下bios发现bios座LAD0与GND连锡,重焊后OK。    LA0    FU1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23    M2N68-AM SE2    PCI 总线故障    要插测试卡才能显示,不接无法显示,考虑问题应该在PCI插槽与桥的数据地址线上,换SB未好,后目视发现PR3,PR4氧化虚焊,重换后OK。        PR3, PR4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23    M2N68 PLUS    当16    当 16 测量发现X16C37电容发现有阻值    N_PE0_TX9N_X16_C    X16C37    OK    孙宇    沈阳智宏
2009/12/23    M3A    无CPURST#    测量发现VRM_PWROK_A没发。更换L6740LTR    VRM_PWROK_A    PU100    OK    孙宇    沈阳智宏
2009/12/23    P5AD2-E     无VCORE    测量发现VTT_OUT_R无电压。怀疑CPU座虚焊。更换OK。    VTT_OUT_R    LGA775    OK    孙宇    沈阳智宏
2009/12/23    P5VD2-VM SE     不上电     IO_PWRBTN 对地。拆IO依然对地。换SC OK    IO_PWRBTN#    U2    OK    孙宇    沈阳智宏
2009/12/23    P5Q SE    全点    无O_PWROK,更换IO    O_PWROK    OU1    OK    孙宇    沈阳智宏
2009/12/23    M2S-X     d0    无2.5V.更换S72 OK    2.5V    PQ34    OK    孙宇    沈阳智宏
2009/12/23    M2N-MX SE PLUS    抓了不显卡    3.3V_DAC没有。电感损坏    3.3V_DAC    NL5    OK    孙宇    沈阳智宏
2009/12/23    M3A78     进系统黑屏    进系统不到两分钟黑屏。黑屏后测量VCORE无电压。更换VCORE芯片OK        PU1    OK    孙宇    沈阳智宏
2009/12/23    P5SD2-VM     不显示     5V阻值低,发现GD6和GD5烧毁。当测量到GD1时,发现被击穿。导致烧毁。更换OK    5V    GD6,GD5,GD1    OK    孙宇    沈阳智宏
2009/12/23    M2N68 PLUS    键盘打字乱码    发现LKBDATA阻值比其他低20 OHM    LKBDATA    U4300    OK    孙宇    沈阳智宏
2009/12/23    P5LD2-VM SE     不定时全点    开机时不稳定 有时进系统全点 但是小卡当D0,经量测发现全点的时候ICH_VRMPWRGD电压只有1.5V 偏低.查点图此信号连到PRN88的排阻,在线量测其阻值异常,换掉此排阻后问题解决。    ICH_VRMPWRGD    PRN88    OK    关杰波    GZ_RMA
2009/12/23    P5KPL-AM SE     不断98-CC循环    进BIOS保存退出或是进DOS测程重启后不断98-CC循环,外观发现内存槽上方螺丝孔旁边断线 补线后OK        内存旁边螺丝孔    补线OK    关杰波    GZ_RMA
2009/12/22    M4N78-AM     全点    主板量测没有VCORE电压,往前量测发现没有VDDA_+2.5V电压,进一步追查发现没有2.5V电压,更换更换POU82,OK    2.5V    POU82    OK    刘平    BJ RMA
2009/12/22    M2N    全点    SC工作条件不满足,无S_+3V_PLL,更换SL4 OK    S_+3V_PLL    SL4    OK    刘平    BJ RMA
2009/12/22    M4N78    全点    量测过程中检测到 无PWROK_SB_R信号,更换RN4309,OK    PWROK_SB_R    RN4309    OK    刘平    BJ RMA
2009/12/22    P5N73-AM     PD不关机    PD关机后,量测发现VCORE_EN电压低,更换PD4,OK    VCORE_EN    PD4    OK    刘平    BJ RMA
2009/12/21    M2N68-AM SE2    12V_4P对地短路    量测发现L+12V对地,追踪发现PCE1电解电容短路,更换后OK    12V_4P    PCE1    OK    黎应德    长沙时运
2009/12/21    m2n68 plus     上双核CPU不亮    上电压治具量测VCORE和内存电压都正常。但是上双核CPU量内存电压就偏低些,更换7120  OK    1.8V_DUAL    POU2    OK    刘海涛    郑州大船
2009/12/21    M4N78-AM V2     当D1    分析一般当D1的维修思路都是LPC总线Lframe#上,量测中发现LAD0—LAD3 的Frame#都只有2.4V,正常的都应有3.3v换I/O后正常    LAD0-LAD3      OU1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23    P5GC-MX    全零闪    Debug卡全零闪, CPURST#跳动.量测发现1.05V不稳。1v05_ref跳变。更换2.2K上拉电阻PWR24后,OK    1v05_ref    PWR24    OK    郑志明    GZ_RMA
2009/12/23    P5V-X SE    关机重启    DOS中PD关机自动重启。量测发现IO_PWRBTN#只有1.5V,更换2.7K排阻RN15    IO_PWRBTN#    RN15    OK    郑志明    GZ_RMA
2009/12/23    M2N68-AM SE2    全零    1V2_LARGE_AREA1电压低,量测控制芯片LM324 POU1供电有问题。更换POD1后OK    1V2_LARGE_AREA1    POU1    OK    欧文烈    GZ_RMA
2009/12/23    M2N68-AM SE    自动上电    pwr_btn#_r低。RN4320排阻阻值变大。更换后OK    PWR_BTN#    RN4320    OK    欧文烈    GZ_RMA
2009/12/23    M2N-MX SE    全零    客户报修故障是死机,测试为全0,量测发现CPU的工作条件没有形成,SC或者NC损坏造成总线挂起,量测主板各电压,频率,复位信号均正常,换SB未好。怀疑是SB连接的总线故障引起的,仔细检查,目视发现SB旁边有处氧化,用镊子刮去氧化层后发现断线,补线后OK。    HT总线断线    补线    OK    徐闯    长沙时运
2009/12/23    M2N4-SLI    关机全点    量测到1.2V_HT_0关机后还是高。关机后1.2V_HT_EN#信号正常应该为5V, 此板上电前量测其只有0.8V。更换8.2K排阻RN45后,OK。    1.2V_HT_0    RN45    OK    梁神贵    GZ_RMA
2009/12/23    M2N-X PLUS    当C5    当C5,先考虑电池方面 但漏电流正常 后发现上电前BAT_T电压是正常的 但上电后只有1.8V(正常3.3V) 。更换D8后,OK    BAT_T    D8    OK    梁神贵    GZ_RMA
2009/12/23    M2N68-AM    D1掉电    此板刚开始的时候是全点没HT_VLD电压 换完BGA后回来发现开机跑到D1后掉电。开始怀疑BGA没换好,重烤BGA无效,后来查看客户故障牌发现经销商更换过IO,仔细观察发现IO旁边有个空的排阻的两个PIN脚短接在一起,把锡拖开后故障解决。        U4300    OK    关杰波    GZ_RMA
2009/12/23    M2N68-AM SE2    38    目视URN10幢坏。USB信号短路导致南桥工作不正常,当机    USBP4,USBN4,USBP5,USBN5    URN10    OK    欧文烈    GZ_RMA
2009/12/31    M2N68 PLUS    全0    主板上测试卡PCI1-3上跑全0,在PCI4上代码正常主板能亮,对比量测发现PCI4上的ACK64#为3.3V而PCI1-3上的为0.5V,查线发现ACK64#1-3都接RP5位置的一个排组,跟换后OK,更换RP5位置的排组    ACK64#0~ACK64#2    RP5    OK    李友丰    山西金创明
2009/12/30    M2N68-AM SE2    假死机    在测程下跑到RTC TEST时停住。RTC指实时钟,所以量测32.768发现不振。更换后OK    32.768KHZ    X5    OK    李正平    SH_RMA
2009/12/28    P5KPL-AM     VGA口有水波纹    此板NC,储频器都已更换,且PIC-E能正常显示。怀疑可能是NC的工作电压有问题(NC本身及频率、RST可以排除)。量测时发现HV*****LL有波形(正常为+1.5V高电平),进一步找发现+1.5V有波形,更换+1.5V滤波电容POCE13后电压OK,VGA正常显示    1.5V    POCE13    OK    聂富阳    SH_RMA
2009/12/28    P5QL SE    双核全0,单核跑EE    问题分析:单核能跑EE,说明CPU,NC,SC,BIOS之间的通信都正常,而双核全0就说明上双核时某一环节出了问题。双核与单核的区别是前端总线用的频率不一样,量测发现OQ6,OQ7管子逻辑关系不对,更换后双核能正常点亮。    O_GPBSEL0,O_GPBSEL1    OQ6,OQ7    OK    聂富阳    SH_RMA
2009/12/28    P5KPL-AM SE     VGA口时显时不显    量测发现VCCA_DAC不稳定,正常为+3V电压,此电压为NC里给VGA模块供电电压。更换电感BL4电压正常,VGA也正常显示。    VCCA_DAC    BL4    OK    聂富阳    SH_RMA
2009/12/31    P5Q    重启当69    此板上电进CM0S保存后重启当69,不保存能直接进硬盘.怀疑是主板RST#电路出问题。而SC,I/O,储频器已更换。猜想可能是外设引起的当机。进硬盘测是COM口测不过,更换COM口芯片OU2后功能正常,进COMS保存后重启也正常。        OU2    OK    聂富阳    SH_RMA
2009/12/31    P5KPL-AM SE    上电掉电    此板上电一瞬间量测VCORE电压正常,可排除VCORE引起的掉电。怀疑是侦测部分出问题,量测发现HTHERMTRIP#偏低,更换电阻SR108后正常,上电OK    HTHERMTRIP#    SR108    OK    聂富阳    SH_RMA
2009/12/31    M2N68-AM SE2    无1.8V_DUAL    换APW7120,9173问题依旧。量测8.2k电阻POR14上的反馈电压有点底,换后正常    1V8_DUAL_GATE_20MIL    POR14    OK    贺杰峰    郑州汇科
2009/12/31    M3N78 SE    网卡    插上网线显示的网络连接受限。网卡时钟信号经过的一颗220电阻LR3701不良,更换OK    LXTL_O,LXTL_L    LR3701    OK    刘海涛    郑州大船
———————————————————————————————————————————————————————————————————————————————
这是09年部分的~附件包含06年至10年的所有记录,需要的下。
描述:华硕主板维修
附件:  华硕主板维修记录.rar (284 K) 下载次数:52

网友:
不错的维修案例。10年的记录需要自己去下载。下回来。希望继续贴上。下载方法 百度搜索
            (发个专业一点的~华硕主板官方维修资料 )
在宝藏网上转的

网友:
附件是不是没传上来啊?建议重新传一下!

网友:
太乱了,收藏 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A:
这个资料确实不错,我传一个上来。

网友:
经验真多,下来好好看看,日后能遇得到

网友(2012-02-10):
很好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2011-12-04):
维修日志,官方的么,把它做成必杀宝典

网友:
很好  经验 用的到

网友:
问题包罗万象,汇总的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确实不错,我传一个上来。

怎么是空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空的呀??

我自己又下了一次,没有问题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学习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沒看到附件啊,樓主再發發。

网友(2012-01-12):
还真是个好东西。。也下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