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dell台式机BIOS能认硬盘系统不认硬盘折腾过程。

楼主(2011-12-02):
今天一个大客户跟我说要加1T硬盘(台式机),挣钱的时候来了。。嘿嘿。。。。下午拿硬盘去单位,一看是DELL 的台式机,具体型号没细看(DELL台机都是用服务编码的,好像是430之类的。)I7的U  4G内存独显,,三下两下就把硬盘装上了,进BIOS里一看OK认到了 希捷1T 保存重启进系统,奇怪的事情来了,进系统之后发现根本不认硬盘,关机换了2个SATA接口还是不认,在回BIOS里看看,没问题啊!!仔细看看有没有关于硬盘设置的选项。。也没有任何新的发现。抓狂中。。。。

由于领导要用机器,下午开会,下午在继续吧。。。

下午回来。。进PE 直接用分区工具把新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一切OK。。进系统仍然不认。。啊!!!要疯了。。。
可以肯定硬盘是好的。。(可以在PE下分区格式化)。

怎么办???没办法,把硬盘换成光驱的SATA口。。奇迹出现了。。硬盘被识别。。哈哈。。不过郁闷的事情又来了,光驱不认了。。还是老样子,BIOS下能识别,系统部识别。

没办法给售后挂个电话,向售后的兄弟要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晕死了,

到此大家可能都明白了,系统问题,  对。就是系统问题,因为机器是领导用,他们单位有专门的计算机维护人员,并且系统部能重装,装系统需要安装很多单位的内部软件,所以一开始走了弯路。
希望大家看了我的帖子后在维修的过程中一定不要相信所谓的专业维护人员,相信自己,自己是最棒的。。

网友:
系统怎么搞好的?

网友A:
难得看见饼哥回复,,其实系统没必要做,后来我回店里和一个搞数据恢复的大哥聊了聊,他说因为他们单位的计算机管理员可能给他安装的是GHOST的已经优化过的版本,所以要么就是主板驱动装的不对,导致只能默认为2各SATA通道,要么就是这个版本的GHOST和DELL这个型号机器某些驱动不兼容。
估计装上主板驱动应该就可以了。由于软件问题不归我们公司管,所以真相只能我下次去他们单位问问他们那个计算机管理员了。。

网友:
也就是说。最终未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得看见饼哥回复,,其实系统没必要做,后来我回店里和一个搞数据恢复的大哥聊了聊,他说因为他们单位的 ...

传说中的, DELL  台板装系统很麻烦的, 不少GHOST, 映像不能G 上的,有时要安装版,

网友:
应该是IDE通道被关闭了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BIOS设置问题,关闭了。DELL都需要手动设置的。

网友:
不清楚不明白的,拆下了做个系统,换到原机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不清不楚,还发到这个版块!

网友:
回复楼上的2兄弟,1,单位领导的机器不能拿走,防止泄露商业机密。第二,领导在旁边虽然没催,但是已经表现出不耐烦。第三,领导要用机器,单位的事情,大家应该都清楚,不能让领导等着你工作。只有领导不工作的时候你才能工作。况且这个是中石油总部派来的的大领导。得罪不起。
另外回复饼哥。今天打电话问他们的计算机管理员,那兄弟说,装好DELL的主板驱动后故障已经排除。。具体什么原因不是很清楚,因为不能拿回来研究,所以只能不清不楚的解决了。
谢谢大家 的关注。。

网友:
另外,此板没有IDE接口,BIOS里能选的东西少的可怜,并且已经把AHCI 改成IDE后故障依旧,并且已经刷过BIOS了,所以肯定跟主板硬件和BISO无关。

网友B:
DELL的机子BIOS里好像有按几个键恢复到BIOS原始功能的,一般都可以解决这种问题的
在BIOS界面下,分别按"Caps Lock(大写锁定)、Num Lock(数码锁定)和Scroll Lock(滚动锁定)"键,点亮键盘上的"Caps Lock(大写锁定)、Num Lock(数码锁定)和Scroll Lock(滚动锁定)"三个灯,然后再分别按下面的3组组合键:
Alt+E -- 清除(释放)中断资源,下次启动重新分配。在按完此组合键之后将能听到一声清脆的"Bi-"声。
Alt+F -- 恢复出厂设置。在按完此组合键之后将能听到一声清脆的"Bi-"声。
Alt+B -- 重新启动。

网友:
DELL的机器 很是麻烦的

网友:
GHOST系统里面封装了一个工具叫  关闭空闲的IDE通道
估计是单位维护优化时点了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得看见饼哥回复,,其实系统没必要做,后来我回店里和一个搞数据恢复的大哥聊了聊,他说因为他们单位的 ...

是把设备管理器里的IDE管理器(STAT的也是)里的这几个改成了无,基本网吧的精简的系统都这样改,这样开机不检测多出来的存储设备,加快开机速度,同时也会把硬盘的S.M.A.R.T也在BIOS里禁用,这样开机也不检测硬盘!但是这样有个毛病,你加硬盘或者光驱==的时候,有时候认不出,可以再加之前再改回来就OK!!因为本人以前就在网吧做专业维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机子BIOS里好像有按几个键恢复到BIOS原始功能的,一般都可以解决这种问题的
在BIOS界面下,分别按"C ...

这样做没用,是在系统里禁用的,看我下面的回复!!

网友:
系统里面禁用了     现在又无法 进系统

网友:
只是系统禁用了SATA端口而已,可以在系统中开启的。

网友:
系统里面禁用了

网友:
还是我说的那个,被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