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键疑问请教

楼主(2011-12-02):
右边四个键都变成了开机键

网友:
应该不会四个键都能开机吧

网友:
牛,第一次看到,有看到两个键可以开机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說

网友:
以上朋友的回复,无参考价值

网友:
是不是一键还原键

网友:
华硕的见过两个键都可以开机的。。只不过。另一个开机是彩色的LOGO。

网友:
你看是不是休眠坏了  要不就的电路   我也碰懂啊过按音乐开关就可以开机的

网友:
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按键受潮导致此故障,全部换后再试试,

网友:
4个键一个一个都摘了试 应该有一个坏了   跟液晶  问题差不多

网友:
过路求解,不知道怎么回来,我之前也见过,直接给客户了,没理,

网友:
没见过应该是键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