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2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1-12-02):
东芝m332触发后掉电,版号date1mmb8e0 rev:e,待机3V 5V都有,触发后电流多半在0.1几或0.2几,有时能到1.7几,都是瞬间就掉电,触发后EC发出MAINON信号3.3V,但没有SUSON信号,不知怎么继续,请大家指教。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或是基地人员,

网友:
内存不过掉电吧

网友:
没有SUSON哪来的MAINON呢?

网友:
B组电压短路也会引起类似故障  触发后测分组波形

网友:
测下有短路没,信号没出全哦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待高手来解答了

网友:
这破机器,EC爱坏,修了6-7台都是EC坏的,换EC仔细点,我有一回换的EC,连续一个礼拜天天返修,废掉4块EC。

网友:
这个EC没程序,同形号的都能上吗? 对充电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