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器通电过十分钟左右才能显示,高压板,灯管是好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1-12-02):
杂牌液晶显示器通电过十分钟左右才能显示,高压板,灯管是好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十分钟 肯定元器件有坏的 什么样的板子 几灯的

网友:
双灯的,电源是要恒流源和适配器也一样,驱动板上 有一个1084的稳压管工作时发烫,是不是它引起的?

网友(点评):
换掉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特别热吗? 如果是微热应该对   因为那种管子发热 如果不正常热酒换了

网友:
如果10分钟后还亮,那基本就是供电不足,把供电的电容都换了试试

我认为也是电源次级滤波电容的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故障。那稳压管是12V转5V的吧,你看看还有没有5V转3.3与5V转1.8V的管子,测量并换一下即可。

网友:
加焊电容,不行就换掉,我说的是驱动板电容

网友:
高压有问题

网友:
把电源板的电容全部换掉,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先换电源,高压试试,确定问题在哪里在修!

网友: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用它看看电容,正常是水平一条直线,如果显示的是一条亮带或杂波就说明此电容有问题换之,
如果没有示波器就把驱动板上的所有电容都换了试试